步进电机怎么消除回差?

楼主(2020-01-04):
步进电机是不是都有转向的时候空回的问题?这个回差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是用软件方法还是硬件方法来消除这个回差?

网友A:
釆用反靠定位。认定一个方向为正,退回时多退一点,再正向靠到定位点,这样可克服空行程间隙。不过没听说步进马达有空隙,哈哈

楼主:
多谢大佬回复。还有个问题,这样子 计步肯定不准了。也就是说马达位置和记录的步数没有对应关系了。如果我是通过 一个表格来动作的话,那表格中某个步数对应的位置就不准确了。

tyw
反靠量是常数,做成一个子程序,从表格读取数据后迭加这个常数.即反转时加一常数,以表格数为停止位数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回复。还有个问题,这样子 计步肯定不准了。也就是说马达位置和记录的步数没有对应关系了。如果我 ...

步进电机不加减速器的话,没有回差。
只要不失步,步数跟位置的对应关系不会被破坏,不放心的话,外面再加个编码器好了。

楼主:
但是步进电机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负载的情况下,是不是每次转向的时候都有回差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不加减速器的话,没有回差。
只要不失步,步数跟位置的对应关系不会被破坏,不放心的话,外面再 ...

回差由机械结构消除

楼主:
  我的应用是是步进电机通过齿轮结构带动变焦镜头实现变焦。硬件已经是固定的情况了,没有办法通过机械结构消除吧?@shalixi

tyw
机械可以消除间隙,但结构会很复杂,简单点用反靠定位,软件处理下解决问题

网友D:
是自动对焦镜头吗?

网友E:
机械回差用软件很难消除的,齿轮间的回差,一般通过齿轮的咬合精度来控制。我之前做过PID控制方面的设备,高精度的齿轮价格是真的贵

网友B:
用来镜头调焦的话,齿轮间隙的那点回差根本不影响的,如果会出现问题,那可能是步进电机失步了,跟回差没关系。

楼主(2020-03-05):
引用 网友D:
是自动对焦镜头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镜头调焦的话,齿轮间隙的那点回差根本不影响的,如果会出现问题,那可能是步进电机失步了,跟回差没关 ...

调焦的时候,需要精确到1到2步。但是咨询厂家,回差有40,50步这个样子。不能不考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焦的时候,需要精确到1到2步。但是咨询厂家,回差有40,50步这个样子。不能不考虑啊 ...

如果只是用于调焦,回差不用考虑,先转过头,再回头,回头过程中自动消除了回差,毕竟调焦又不用记住绝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