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 同步传输下的异步模式添加反馈端点

楼主(2020-01-04):
   论坛里的大神你们好,由于usb接收和speaker播放时序不同步,导致播放数据有卡顿情况,我现在想在设备端的usb驱动下添加一个反馈端点,具体不知道如何添加,有懂的吗?

网友A(2020-03-25):
有进展吗?

楼主:
现在,端点描述符回复了,关键处理函数不知道如何编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端点描述符回复了,关键处理函数不知道如何编写

The principle for USB ISO Synchronization
Refer to USB20, 5.12.4.2 Feedback, Ff is expressed in number of samples per (micro)frame for one channel. The Ff value consists of:
an integer part that represents the (integer) number of samples per (micro)frame and,
a fractional part that represents the “fraction” of a sample that would be needed to match the sampling frequency Fs to a resolution of 1 Hz or better.

Now we can support full-speed endpoints, the Ff value shall be encoded in an unsigned 10.10 (K=10) format which fits into three bytes. (10.14 format.)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xNjM1Nnw3ZWQ4ZGVhMHwxNzU2NTY2OTg4fD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