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动态称重分选系统

楼主(2020-01-04):
STM32的动态称重分选系统

楼主:
主要技术指标:
    分选速度:最高可达到160个/分钟
    步进电机启动时间:从静止到160个/分钟,时间不超过9秒
  显示分度:0.018
  最大量程:20Kg
  分选精度:在120个/分钟下,士2g
    分选等级:8级
    故障率:>_SOOOh

楼主:
    称重传感器能把被测质量转换成电压信号[}ZO}。称重传感器的种类多样,例如电
容式称重传感器,电磁力平衡式称重传感器,液压式称重传感器,电阻应变式称
重传感器等等,它们各有特点。电容式传感器实质上就是一个具有可变参数的电
容器,其是将被测量的变化转换成电容量变化的传感器[f211,其具有功率低,动态
响应快,信噪比高等优点,缺点是输出阻抗高,负载能力差,输出特性非线性,
寄生电容影响大等。电磁力平衡式称重传感器是利用承重台上的负荷与电磁力相
平衡的原理工作,最大的优点是准确度高,可达1/2000-1/60000,缺点是称重范
围仅在几十mg到lOkg之间[22]。液压式称重传感器工作原理是液压油的压力N与
作用在其上的被测物的重力P成正相关,被测物重力P值越大,液压油的压力N
越大,测出压力的增大值,即可确定被测物的重量[[23]。液压式传感器优点是结构简
单而牢固,测量范围大,缺点是准确度比较低,通常不超过1/100。电阻应变式称重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电阻的阻值大小与电阻应变片的变形相关[[24],其优点是称量
范围广,为几百克到至数千千克,计量准确度高,可以达到1/1000'" 1/10000,结
构较简单,可靠性较好。由于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的这些优点,市场上大部分电子
秤均使用该类传感器。

楼主:
传感器的类型: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首先要考虑采用哪种原理的传感
器,压电式和应变式或者其他,然后根据被测量的特点和传感器的使用条
件考虑以下内容:称量量程的大小;被测位置空间对传感器体积大小的要
求;测量方式为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信号的引出方法,有线或是无线式
非接触测量;传感器的来源,国产还是进口,价格是否符合预算,或者还
是自己研发制造。综合以上内容后确定选择哪种类型的传感器,然后再考
虑传感器其他的性能指标。

楼主:
灵敏度的选择:一般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要求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
好。因为只有称重传感器的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
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传感器的灵敏度高,
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被放大系统放大,混入有效信号中,影响测量精
度。所以,应该根据项目的测试需求选择合适的灵敏度。

楼主:
频率响应特性:被测量的频率范围由称重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必
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测量条件。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总有一定
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27]。在动态测量中,应按照信号的特点(稳
态、瞬态、随机等)响应特性,进行选择,以免产生较大的误差。

楼主:
线性范围:传感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传感器的线性
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称重测量精度。在选择称重
传感器时,当传感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精度:精度是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
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传感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成本越高,因此,综合
考虑称重传感器的精度,不必选的过高,也不能选的过低,只需能过满足
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

楼主:
    检测称量物品的位置状态,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第一种是利用称重传感器,
当物品进入称重托盘时,AD值持续增长,通过设定AD值的阂值,来判别物品的
位置状态,然后进行称量等一系列剩余操作;第二种是通过光电开关传感器,在
前置的引导托盘上安装光电开关传感器,检测物品的位置状态,然后根据安装的
位置和皮带运动速度,计算时间,可知何时开始称量。第一种方案降低了硬件成
本,然而无形之中增加了软件复杂度和CPU的负担,第二种虽然增加了一个光电
传感器,但是考虑到本系统程序任务的繁重(称量,连包,分选,统计和显示等等)
和系统的可靠稳定,本设计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光电开关(光电接近开关的简称)是比较常用的一款传感器,与其他开关性比
具有具有四轴飞行器械碰撞、无触点控制、能识别色标、控制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等特
点,所以在工业自控设备中应用广泛。其工作原理是利用被检测物对光束的遮挡
或反射,由同步回路选通电路,从而检测物体有无的[[31 ]。被检测物体的材质不限,
只要能反射光线都可以被检测。光电开关通过发射器将输入电流转换为光信号射
出,接收器再依据其接收到的光线的有无或强弱目标物体进行探测[[32]。工作原理
如图3.2所示。

楼主:
屏幕亮度:触摸屏亮度值,总共分1 }_5等级,亮度依次增强。
屏保时间:该参数的时间单位是分钟,当触摸屏持续几分钟无操作时,屏
幕自动锁定,只显示重量,不再显示其他任何数据。
称重单位:该参数主要负责常用重量单位的转换,如克、千克、斤、磅、
盎司等。
称重小数位:该参数主要负责屏幕重量显示小数位置和称重精度的控制。
极限载重:安全载荷的最大值。如:设备额定载荷为_50g,安全载荷为60g}
那么60g,为最大载重。
精度:是显示数据跳动的依据,精度可以自己设置,但它会自动跳到内部
对应的标准数值上,标准的数值有0.01, 0.02, 0.0_5, 0.1, 0.2, 0._5, 1, 2,
_5、10、20、_50、100、200、_500、1000、2000、_5000。

楼主:
    在经过前端AD采样得到称重数据信号,不仅含有物品重量信息,还夹杂着许
多的干扰信号,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从实验得到的称重数据可以发现称重数据
信号可以分为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低频信号的构成包括物品重量信号和称重托
盘、称重传感器、系统支架组成机械结构的振动信号;高频信号主要是干扰信号,
是由于前端检测系统的自身测量误差产生的。
    目前,关于动态称重的处理方式多种多样,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称重系
统本身出发,进行系统的机理模型构建,然后分析机理模型的特性,采用合适的
处理得到物品的重量;另一类不需要构建机理模型,从系统得到的称重数据出发,
利用现代工程信号学的知识,对称重数据进行处理,去除无用的信号,得到称重
数据的真实信息。
    第一类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动态称重控制系统的机理模型的创建。机理模型创建
方式又可以分为白箱建模、黑箱建模和灰箱三种。白箱建模是根据系统的机械结
构,分析称重部分的物理运动规律,利用相应的原理、定理或者定律,比如流体
力学原理、能量守恒、牛顿第二定理以及生物学定律等。黑箱建模将设备称重部
分看作一个黑箱,只关心系统数据的输入和输出,通过多次测量实验,得到系统
模型的一个实际近似。灰箱建模则是基于白箱建模和黑箱建模之间,适用于系统
的运动机理未完全可知的情况。本设备的称重部分由称重托盘和称重传感器组成,
可以等效为一个是将动态称重系统看作是一个单自有度的二阶欠阻尼系统。如图
5.1所示:

楼主(2020-02-11):
一起探讨!

网友A:
在高速分选中卡尔曼滤波滞后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高速分选中卡尔曼滤波滞后影响比较大

的确是。卡尔曼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使用中值滤波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B:
楼主  皮带秤做过没?一般用啥滤波方法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皮带秤做过没?一般用啥滤波方法好呢?

滤波一般中值滤波比较好。不同的控制模型,不一样的!

网友C(2020-09-16):
非常感谢,持续关注中。

楼主:
这种产线动态称重的,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