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同轴传输器

楼主(2020-01-04):
  我现在在弄一个有源双绞线视频发射器,就是把视频CVBS信号经过放大之后然后再进行长距离传输,
对传输电路有些问题和大家交流下,如下图红色文字,从公式得出结论,但是实际情况明显不对,我该怎么理解它,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图片不清楚更新下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原厂提供的参考设计吗?
我以前拿到一份,貌似与上面的不同。
由于是要做长线传输,所以需要对不同的频段增益做预加重,要算出传递函数,电容的容抗不能忽略的

估计是抄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