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07进入STOP模式后,USB-OTG-FS的相关处理

楼主(2020-01-04):
大家好,我在使用USB VCP功能时,通过调用USBD_Init(&USB_OTG_dev,USB_OTG_FS_CORE_ID,&USR_desc,&USBD_CDC_cb,&USR_cb)进行初始化。
其中调用了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ENABLE
) ; 使能了
RCC_AHB2Periph_OTG_FS外设。

现在失能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DISABLE)后,进入STOP停止模式,发现关机电流达到1.7mA。

如果开机时不使能RCC_AHB2Periph_OTG_FS时钟时,停止模式电流大约为750uA,超出了1mA左右。
请问在停止模式时,应该如何处理USB,才能使功耗降的更低?

网友A:
是不是USB对外供电了?

楼主:
没有外接任何设备,只是开启了USB-OTG-FS功能。我明天试下,不调用USBD_Init这个函数,直接调用此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ENABLE)函数看会不会出现此问题,判断是否是由于
USB驱动库里面配置了什么内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SB对外供电了?

没有外接任何设备,只是开启了USB-OTG-FS功能。我明天试下,不调用USBD_Init这个函数,直接调用此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ENABLE)函数看会不会出现此问题,判断是否是由于
USB驱动库里面配置了什么内容导致的。

网友B(2020-02-03):
io口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2020-03-24):
用stm32cube重新做了一个工程,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