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问题

楼主(2020-01-04):
蓝色是上桥臂g极波形,黄色是下桥臂g极波形。
不知道为啥会这样?该如何解决?
求高手指导,多谢了!

网友A:
上管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B:
原理图贴出来看一下。这个波动好像是发生在死区时间段里,不太像是驱动能力的问题。像是下管开关造成的扰动。

网友C:
很明显,你这个上管虽然测量的是G极,但实际上就是半桥输出波形,要准确测量上管栅极电压,必须采用差分探头,否则任何手段都无效。
蓝色的半桥输出波形,方波2边的震荡波形则是由于死区时间过长,而半桥带的感性负载断流造成的谐波震荡。
真实的上管导通时间应该可以从黄色通道低电平期间的那个小锯齿和后面同样的一个小锯齿的时间分析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这个上管虽然测量的是G极,但实际上就是半桥输出波形,要准确测量上管栅极电压,必须采用差分探 ...

最大才6V应该是用了差分探头了吧。。。。
不知道他电路是什么样的。6V有点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大才6V应该是用了差分探头了吧。。。。
不知道他电路是什么样的。6V有点低啊。 ...

一个10:1 一个1:1 都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常,上管栅极驱动不可能这样的,尤其看下管栅极波形,明显有GND对方通道开关的传导干扰,时间和蓝色方波顶部宽度对应。关键是正常驱动,如果你按照电压刻度,上管电压就纯粹扯蛋了。而按照10:1,则60多V就很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10:1 一个1:1 都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常,上管栅极驱动不可能这样的,尤其看下管栅极波形,明显有GN ...

的确,蓝色的是10:1的,黄色的是1:1的,两个探头供地。
负载是电机,驱动12V,驱动电阻47R,GS之间都并了一个10K的电阻,无其它吸收电路之类的措施。
从电压上看,个人感觉不像是上桥臂驱动能力不足,更倾向于谐波震荡的影响。但是不知道咋解决,一直烧下桥臂的MOS,很小电流就烧的那种,烧后的MOS,DS会导通,看不到有烧糊的迹象。
补充一点:该板子在24V时能够正常工作,48V时就烧MOS,MOS耐压是100 V。

网友A:
这个时候大概需要差分探头来看看实际的栅极波形。
或者试试找一个电池供电的示波器单独看上管栅极波形?

网友A:
或者同时看上管的栅极源极然后做个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