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体验

楼主(2020-01-04):
这个AVR STUDIO 6.1 体验真的极差(个人柑橘),就从菜单密密麻麻,在项目里面就是一个摆设,
最奇葩的就是一个头文件,非要avr/io.h ,正是吐血,封装起来,用iom32.h,直接抛出一个错误,
非要把别人搞成傻子,(我不知要怎么解决,添加)
AVR自己带的iom32.h文件:
  1. #ifndef _AVR_IO_H_
  2. #  error "Include <avr/io.h> instead of this file."
  3. #endif

网友A:
io.h 是基础, 会根据设置包含相关的 单片机的头文件.  这也是为了代码一致性和移植问题

网友B:
这用的是winavr的编译器,所以,需要适合其语法才行。

网友C:
那为什么要换到AVR去

网友D:
如果是从AVRSTUDIO 4.x上来的就会比较熟悉。如果是新手,建议要么用4.x,相对资料多;要么上AS7,相对代码风格更偏高级语言,更适合软件专业背景的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从AVRSTUDIO 4.x上来的就会比较熟悉。如果是新手,建议要么用4.x,相对资料多;要么上AS7,相对代码 ...

我讨厌的是它把东西封装了,我们看不到本质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讨厌的是它把东西封装了,我们看不到本质的东西

还有个codeblocks,体积小很多。支持avrgcc sdcc armgcc

网友F:
AS源自WinAVR,目录结构与WinAVR相同。看看目录结构吧,io.h等头文件位于avr目录下,不这样用AS是无法找到的。总体上讲,高版本AS的易用性显然不如WinAVR。于是,作者切换到Ubuntu下开发AVR,好用,编译速度快,烧录速度快。作者有相应帖子说明如何在Linux下搭建AVR系列芯片开发环境,不讲假话

不是吧,它头文件在iom32.h里面故意添加了,错误抛出代码,我们只要把他的头文件改掉就欧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