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单片机时钟信号问题

楼主(2020-01-04):
    我对单片机的时钟信号有一些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有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对于一个封装的单片机,他的系统时钟 是指那个 (内部时钟/外部时钟)就是我们需要去手动设计配置的吗?
但是,在单片机里面,不同的模块使用的并不是同一个时钟信号(就是并不是我们设计的如:11.0592M!!!!)就是我柑橘CPU 使用CPU的时钟信号
而计数器 使用 另一个时钟信号,(当然有的单片机让他们合并起来都使用系统时钟信号)这个理解对不对???
   如何实现时钟不同:
经过一些分频器

问题来了,怎么实现不同的时钟信号模块,去合作完成事情,答案我认为是 标志寄存器,就是标志位

网友A:
这个要结合具体的单片机来讨论。
不同厂家单片机的时钟系统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A:
另外,有一点要了解,系统时钟不一定等于外部晶振频率。
有的单片机直接使用外部晶振的振荡作为系统的时钟信号。
但有些会对这个振荡频率进行分频、倍频等操作。
而且现在很多单片机除了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的信号源,还会有内部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一点要了解,系统时钟不一定等于外部晶振频率。
有的单片机直接使用外部晶振的振荡作为系统的时钟 ...

关于单片机内部时钟源问题,它也要依赖于我们所接的内部晶振吧?如果我们不接一个比如11.0592M的晶振,就算有内部时钟源,它也不工作吧?还是说那个时钟源是独立(我所说的时钟源是针对CPU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单片机内部时钟源问题,它也要依赖于我们所接的内部晶振吧?如果我们不接一个比如11.0592M的晶振,就 ...

现在很多单片机不需要外接晶振啦,都是内部有时钟信号,作为cpu的时钟源。
多去了解几种单片机吧,msp430、stm32,还有一些比较新的51单片机的型号,都是可以选择使用或不使用外部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单片机不需要外接晶振啦,都是内部有时钟信号,作为cpu的时钟源。
多去了解几种单片机吧,msp430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