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579评测】UART1

楼主(2020-01-04):
一、硬件接口

uart1是接在PA8,PA9,同时也是串口烧录口。原理图如下:

uart使用比较简单,这里不做过多介绍

二、程序编写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uart_init(void)
{
        GPIOA_SetBits(GPIO_Pin_9);
        GPIOA_ModeCfg(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 RXD-配置上拉输入
        GPIOA_ModeCfg(GPIO_Pin_9, GPIO_ModeOut_PP_5mA);                // TXD-配置推挽输出,注意先让IO口输出高电平

        UART1_BaudRateCfg(115200);//设置波特率

        R8_UART1_FCR = (2<<6) | RB_FCR_TX_FIFO_CLR | RB_FCR_RX_FIFO_CLR | RB_FCR_FIFO_EN;                // FIFO打开,触发点4字节
        R8_UART1_LCR = RB_LCR_WORD_SZ;//8bit 数据
        R8_UART1_IER = RB_IER_TXD_EN;//使能输出
        R8_UART1_DIV = 1;
}
main.c如下:

#include "CH57x_common.h"
#include "gpio.h"
#include "touch_key.h"
#include "uart.h"

uint16_t touch_key_value=0;
uint8_t touch_flag=0;
int main()
{
        SystemInit();//初始化系统时钟为32M
        led_init();//led端口初始化
        touch_key_init();//触摸按键初始化
        uart_init();//uart1初始化
        R8_ADC_CONVERT|=(1<<0);//启动转换
        touch_flag=1;
        UART1_SendString((uint8_t*)"CH579 UART1 test...",sizeof("CH579 UART1 test...")-1);
        while(1)
        {

                if(((R8_ADC_CONVERT&(1<<4))==0)&&(touch_flag==1))//转换完成
                {
                        touch_key_value=R16_ADC_DATA;//读取ad值
                        if(touch_key_value<50)//按下
                        {
                                R32_PB_OUT&=~(1<<1);
                        }
                        else//松开
                        {
                                R32_PB_OUT|=(1<<1);
                        }
                        touch_flag=0;
                }
                if(touch_flag==0)
                {
                        R8_ADC_CONVERT|=(1<<0);
                        touch_flag=1;
                }

        }
}

运行效果:

网友A:
怎么没有显示AD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显示AD的值?

代码里面的ad是用于触摸按键的

网友B(2020-02-04):
这个板子看着不错的。

网友C:
代码是官网的吗?

代码资料可以官网wch.cn搜索CH579下载,CH579EVT.ZIP

网友D:
沁恒CH579怎么样

代码资料可以官网wch.cn搜索CH579下载,CH579EVT.ZIP

网友E:
自带串口吗?

网友F:
以前用过ch340的芯片

网友G:
不错,很全面的资料。

网友H:
直接使用keil就可以是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直接使用keil就可以是吧?

是的,M0内核。

网友J(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K:
这芯片太美了

网友L:
为什么是寄存器操作呢,没有库可以调用吗?我觉得还是用库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