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一个基于HAL库的PWM+DMA的例程代码,一直弄不出来啊。....

楼主(2020-01-04):
我用Cube生成的代码,单纯PWM是可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PWM加上DMA后完全没用,不可控。谁能发个例程给我,或者帮我检查一下我这里例程那里出问题了吗?谢谢了。STM32F030芯片,代码几乎都是用Cube生成的,除了main函数上的几行代码。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i;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3_Init();
  MX_DMA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for(i = 0; i < SEND_SIZE; i++)
        {
                pwm_buf[i] = 200;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3, TIM_CHANNEL_3, (uint32_t *)(&(pwm_buf[0])), SEND_SIZE*2);
                HAL_Delay(200);
  }
  /* USER CODE END 3 */
}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0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1 */
  htim3.Instance = TIM3;
  htim3.Init.Prescaler = 0;
  htim3.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3.Init.Period = 10000;
  htim3.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3.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3,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3,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3,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3, TIM_CHANNEL_3);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2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3);

}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1_Channel2_3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2_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2_3_IRQn);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TIM3)
  {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 TIM3 DMA Init */
    /* TIM3_CH3 Init */
    hdma_tim3_ch3.Instance = DMA1_Channel2;
    hdma_tim3_ch3.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3_ch3.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3_ch3.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3_ch3.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3_ch3.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3_ch3.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tim3_ch3.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if (HAL_DMA_Init(&hdma_tim3_ch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tim_base,hdma[TIM_DMA_ID_CC3],hdma_tim3_ch3);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Init 1 */
  }

}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tim->Instance==TIM3)
  {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Post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PostInit 0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TIM3 GPIO Configuration
    PB0     ------> TIM3_CH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Post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PostInit 1 */
  }

}

网友A:
你现在不是要例程的问题,应该先将基本的原理搞清楚。

比方 你现在想用DMA,那DMA请求是什么,从哪里传到哪里?

网友B:
使用DMA 是不是要做波形输出?例如简单的 SIN 正弦波 ?

网友B:
或者数组里面的波形?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数组里面的波形?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想输出数组里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不是要例程的问题,应该先将基本的原理搞清楚。

比方 你现在想用DMA,那DMA请求是什么,从哪里传到 ...

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啊。。就是想把数组的一段波形数据输出给TIM的PWM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啊。。就是想把数组的一段波形数据输出给TIM的PWM上。 ...

那个似乎应该是DDS该干的事情。。。你用两个定时器控制如何?

网友C(2020-02-03):
请问dds是什么啊

网友A(2020-04-07):
引用 楼主:
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啊。。就是想把数组的一段波形数据输出给TIM的PWM上。 ...

看了你的配置,似乎没啥问题。你现在是想通过DMA修改CCR的值来改变PWM输出占空比。

倒是你的用户代码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3, TIM_CHANNEL_3, (uint32_t *)(&(pwm_buf[0])), SEND_SIZE*2);

放在主循环里不停初始化和启动? 问题很可能出在这里。你完全不用放在这里,放在外面即可,启动一次就行,可以通过比较事件来周期性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