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0431的程序没有运行,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初学者求解...

楼主:
原理图如附件图纸所示,没有任何复用的引脚,代码如下: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F0431.h"

void main()
{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P0M1 = P0M1&0xF0|0x08;//P0.2推挽输出
        P0M1 = P0M1&0x0F|0x80;//P0.3推挽输出
        P0M2 = P0M2&0xF0|0x08;//P0.4推挽输出
        P0_2=1;
        P0_3=1;
        P0_4=1;
        while(1)
        {
                P0_2=0;
                P0_3=0;
                P0_4=0;
        }
}

用固话了官方的ISP程序的芯片,使用官方的ISP下载工具,把代码下载到板子里面,板子没有任何反应,板子没有任何硬件方面的问题,软件初学者求解答!!!

网友A(2020-01-07):
99.99%蛋骗**正在复位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99%蛋骗**正在复位中

是软件复位吗?复位引脚是有上拉电阻的,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哈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我的芯片里面下了修改的ISP程序,需要增加一个文件与ISP连接的文件。

网友(2022-03-24):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IC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