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流基准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0-01-05):
模拟电路,入门容易精通难,单片机、开关电源等可能研究一两年就能上手了,起码能精通一两种架构的设计,或者是做出看似不错的DIY。

下图所示的两种电流基准源,直流工作点几乎相同(可能最多误差1mV),但大多数本科生/研究生不知道这两个电路有什么区别。

图1

图2

这些电路,是模拟电路中最常见的必须基本单元,有人不注意,把上面两个电路搞混了,仿真过看工作点正常,就画版图流片了,结果流片回来发现芯片“静悄悄的”,一测发现什么都没有,心里就大叫不妙了。

所以,学习模电有个难点,说的夸张一点,就是必须十八般武奇样样精通,例如不能说我喜欢研究直流电路,例如电压基准源,所以误以为可以不懂交流电路的分析技术,

在VDD与下端基极上拉一个电阻就能解决启动初始化问题。

网友A:
为何说相同,下图的直流工作点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说相同,下图的直流工作点能稳定?

对,这就是我问的,谁能定量分析一下?

工作点相不相同,和工作点稳不稳定,是两个概念。

网友B:
此电路有一个初始状态的问题,跟带隙基准电路一样,有一个初始化触发机制。有0状态也是个稳态。

楼主:
不要生搬硬套教科书那些结论,情况变了,结论就不适用了。

这种电路总是需要启动电路的,因为下图中蓝圈看到的都是漏极。

网友C:
大师能不能讲细一点呀,我模拟电路学得不好,因为是改行过来的,主要是通过模拟来检验。我用multisim模拟,发现图1根本没办法工作。如图,我通过改变R1,R2的值对应你上面的两张图,R1=0,R2=1k即为图1,模拟结果为第一张图,R1=1k,R2=0为图2。模拟结果为第二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能不能讲细一点呀,我模拟电路学得不好,因为是改行过来的,主要是通过模拟来检验。我用multisim模拟, ...

A=5,意思是发射极面积是另一个管子的5倍。

所以你要并联几个管子来等效增大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