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天线信号怎么改善

楼主(2020-01-05):
设备是在冷库里使用的,gprs模块型号是SIM800C,天线已经让供应商匹配过,用的是黑色的fpc天线。最近客户反馈信号质量不如其他设备,想请教一下关于pcb设计和软件上有什么优化的,能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A:
冷库里使用啊   环境那么差   建议用GPS鞭状天线

网友B:
去找高增益天线来试试,FPC天线一般增益较低,价格便宜,尺寸小。高增益天线的话,特性恰恰相反,尺寸较大,价格也贵不少。

网友C(2020-08-11):
2G都在陆续退网,现在只能用移动的卡,建议后期换cat 1或者NB。

网友D(2022-09-09):
天线厂暗室进行OTA测试。
改用CAT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