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STM32 Interrupts and events 系统了解(EXTI)

楼主:
中断和事件

1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特性:
● 68个可屏蔽中断通道(不包含16个Cortex™-M3的中断线);
● 16个可编程的优先等级(使用了4位中断优先级);
● 低延迟的异常和中断处理;
● 电源管理控制;
● 系统控制寄存器的实现;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和处理器核的接口紧密相连,可以实现低延迟的中断处理和高效地处理晚到的中断。

楼主(2020-01-05):
1.1 系统嘀嗒(SysTick)校准值寄存器

  系统嘀嗒校准值固定为9000,当系统嘀嗒时钟设定为9MHz(HCLK/8的最大值),产生1ms时间基准。

楼主:
2 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TI)

  对于互联型产品,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由20个产生事件/中断请求的边沿检测器组成,对于其它产品,则有19个能产生事件/中断请求的边沿检测器。每个输入线可以独立地配置输入类型(脉冲或挂起)和对应的触发事件(上升沿或下降沿或者双边沿都触发)。每个输入线都可以独立地被屏蔽。挂起寄存器保持着状态线的中断请求。

楼主:
2.1 主要特性

  EXTI控制器的主要特性如下:

● 每个中断/事件都有独立的触发和屏蔽
● 每个中断线都有专用的状态位
● 支持多达20个软件的中断/事件请求
● 检测脉冲宽度低于APB2时钟宽度的外部信号。

楼主:
2.2 框图

图1 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框图

楼主:
2.3 唤醒事件管理

  STM32F10xxx可以处理外部或内部事件来唤醒内核(WFE)。唤醒事件可以通过下述配置产生:

● 在外设的控制寄存器使能一个中断,但不在NVIC中使能,同时在Cortex-M3的系统控制寄存器中使能SEVONPEND位。当CPU从WFE恢复后,需要清除相应外设的中断挂起位和外设NVIC中断通道挂起位(在NVIC中断清除挂起寄存器中)。
● 配置一个外部或内部EXTI线为事件模式,当CPU从WFE恢复后,因为对应事件线的挂起位没有被置位,不必清除相应外设的中断挂起位或NVIC中断通道挂起位。

在互联型产品中,以太网唤醒事件同样具有WFE唤醒功能。

楼主:
2.4 功能说明

  要产生中断,必须先配置好并使能中断线。根据需要的边沿检测设置2个触发寄存器,同时在中断屏蔽寄存器的相应位写’1’允许中断请求。当外部中断线上发生了期待的边沿时,将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对应的挂起位也随之被置’1’。在挂起寄存器的对应位写’1’,将清除该中断请求。
  如果需要产生事件,必须先配置好并使能事件线。根据需要的边沿检测通过设置2个触发寄存器,同时在事件屏蔽寄存器的相应位写’1’允许事件请求。当事件线上发生了需要的边沿时,将产生一个事件请求脉冲,对应的挂起位不被置’1’。
  通过在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写’1’,也可以通过软件产生中断/事件请求。

楼主:
2.4.1 硬件中断选择(外部中断配置)

  通过下面的过程来配置20个线路做为中断源:

● 配置20个中断线的屏蔽位(EXTI_IMR)
● 配置所选中断线的触发选择位(EXTI_RTSR和EXTI_FTSR);
● 配置对应到外部中断控制器(EXTI)的NVIC中断通道的使能和屏蔽位,使得20个中断线中的请求可以被正确地响应。

楼主:
2.4.2 硬件事件选择

  通过下面的过程,可以配置20个线路为事件源:

● 配置20个事件线的屏蔽位(EXTI_EMR)
● 配置事件线的触发选择位(EXTI_RTSR和EXTI_FTSR)

楼主:
2.4.3 软件中断/事件的选择

20个线路可以被配置成软件中断/事件线。下面是产生软件中断的过程:

● 配置20个中断/事件线屏蔽位(EXTI_IMR, EXTI_EMR)
● 设置软件中断寄存器的请求位(EXTI_SWIER)

楼主:
2.5 外部中断/事件线路映像

通用I/O端口以下图的方式连接到16个外部中断/事件线上:

图2 外部中断通用I/O映像

通过AFIO_EXTICRx配置GPIO线上的外部中断/事件,必须先使能AFIO时钟。
另外四个EXTI线的连接方式如下:
● EXTI线16连接到PVD输出
● EXTI线17连接到RTC闹钟事件
● EXTI线18连接到USB唤醒事件
● EXTI线19连接到以太网唤醒事件(只适用于互联型产品)

楼主:
3 EXTI 寄存器描述及固件库

中断屏蔽寄存器(EXTI_IMR)
事件屏蔽寄存器(EXTI_EMR)
上升沿触发选择寄存器(EXTI_RTSR)
下降沿触发选择寄存器(EXTI_FTSR)
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EXTI_SWIER)
挂起寄存器(EXTI_PR)

图3 EXIT固件库函数

楼主:
4 外部中断例子

>_<" 主函数为: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EXTI13_Configuration();

    while(1)
    {}
}

楼主:
>_<" RCC函数:(配置系统时钟并且使能PA和AFIO)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楼主:
>_<" GPIO配置函数:(这里的A13作为终端的外部引脚)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GPIO配置.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线PA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_<" 配置EXTI(特别注意第9行是将将GPIO管脚与外部中断线连接,下面是设置触发方式等)
/*******************************************************************************
* Function Name  : EXTI13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配置外部中断
*******************************************************************************/
void EXTI13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下降沿和上升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楼主:
>_<" 配置NVIC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配置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PPP外部中断线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_<" 这样每次外部事件触发中断时就会响应其对应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 Function Name  : EXTI15_1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s 15 to 10 interrupt request.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3);
}

楼主:
5 PLUS槽型光电开关研究(tp850)

  之所以研究EXXTI是因为要做一个槽型光电开关来对步进电机进行精确限位。但是该元件的说明书并不能找到,所以忙活了一上午找相关的电路和使用方式......

楼主:
可是找了很多,发现都比较类似:(从下面的图可以看出该模块的CE之间是一个感光的三极管,可以分别采用从发射机和集电极引出OUT来设计)

楼主:
于是照着上面的电路从C引出的方式设计,左边的电阻采用200欧姆,右边的电阻采用10千欧,可是将OUT连到单片机上并不能产生中断事件。我又直接将中断引脚在VCC上短暂的碰触可以检测到中断,于是断定OUT输出电压太小不能引起中断。

  最终在神奇的某宝上终于找到了答案: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08bOE9&id=39823496425(此链接非广告,而是便于大家直接找到类似的东西~:槽型光电模块)原来在OUT后还有个LM393!!!它是双电压比较器集成电路。

楼主:
链接

EXTI的工程链接:http://pan.baidu.com/s/1o6BqL5o

stm32资料:http://pan.baidu.com/s/1nttHS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