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SIM808模块之发短信\GPS\TCP\HTTP研究

楼主(2020-01-05):
SIM8008是四频模块,全球可用。含有TTL电平接口等接口,能够实现发短信、打电话、GPRS传输数据、GPS等功能。[正版资料请找beautifulzzzz·博客园]
一些细节:
>>  5V供电1A以上(用USB转TTL模块上的电源可以驱动,亲试)
>> 上图黑色的线是VCC,白色线是GND,绿色线是TXD连接单片机或USB转TTL的RXD引脚,橙色的线类推。
>> 其中GPS的天线一般要放在室外,否则无法收到有效信号。
>> 三个LED指示灯: 一个是RING指示灯,一个是网络指示灯,一个PPS指示灯。注开机后,等待约2秒,首先RING指示灯常亮,然后网络指示灯快闪(1秒灭1秒亮),当模块注册到网络后,网络指示灯慢闪(1秒亮,3秒灭)。当GPS定位后,PPS灯会闪烁(1秒亮1秒灭)。

楼主:
1、获得GPS的AT指令:

1 AT+CGPSPWR=1
2 AT+CGPSRST=1
3 AT+CGPSINF=32

楼主:
其中:

>>  AT+CGPSPWR=1表示开启GPS的POWER
>>  AT+CGPSRST=1表示设置GPS启动模式(COLD\HOT\WARM),冷启动是第一次启动用。
>>  当前两个命令发送完毕,等表示GPS定位的灯闪烁后发送AT+CGPSINF=32来获取当前的GPS数据,此处的的32表示2^5为模式5,其收取的数据格式为GPRMC格式:(其中state位为A表示收到的是有效数据)

楼主:
2、获得电量的AT指令:

1 AT+CBC

返回指令的意义:(中间一个数据为百分比电量,最后一个数据位电压的mV数)

楼主:
3、发送短信的AT指令:

我买的SIM卡是流量卡,所以发送短信的服务是没有的,因此发送上面的命令会不成功。但是,我将自己手机里的4G小卡插在上面后再执行上述命令是可以的!

楼主:
4、发送HTTP的AT指令:
AT+CGATT?
AT+SAPBR=3,1,"CONTYPE","GPRS"
AT+SAPBR=3,1,"APN","CMNET"
AT+SAPBR=1,1
AT+HTTPINIT
AT+HTTPPARA="URL","www.baidu.com/img/baidu_**.gif"
AT+HTTPACTION=0
AT+HTTPREAD
AT+HTTPTERM

楼主:
该一组命令实现用GET从百度下载一个图片:前4个命令是初始化设置,其中当:

AT+HTTPACTION=0            // 执行之后要等一段时间,然后等待返回
OK                                                    // 此时等待以下信息的返回,不要操作其它
+HTTPACTION:0,200,1489                    //  获取成功
AT+HTTPREAD                                    //  读取数据
+HTTPREAD:1489

楼主:
5、下面是一个简单的SIM808的封装驱动代码:

  1. #include <stddef.h>
  2. #include <stdlib.h>

  3. #include "SIM800L.h"

unsigned char hd[];//头
unsigned char id[];//id
unsigned char tp[];//??
unsigned char lat[];//纬度
unsigned char lng[];//经度
unsigned char cbc[];//电量
unsigned char end[];//结尾
unsigned char ip[];//ip
unsigned char pt[];//port

u8 Ub[500];

int Sim_ini(void)
{
    USART2_DMASS("ATE1\r\n",500,100);//将当前的配置信息存储在非易失的存储里,当板重新启动,初始化从上次的开始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IFC=0,0\r\n",500,100);    //非流控制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SCLK=0\r\n",500,100);//不进入休眠状态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FUN=1\r\n",500,1000);    //打开全部功能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BC\r\n",500,100);//可以充电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PIN?\r\n",500,100);//查询(有些是否需要密码)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SQ\r\n",500,100);//信号量查询(RSSI)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MGF=1\r\n",500,100);//选择SMS信息的模式(text模式)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FGRI=0\r\n",500,100);//表明RI当启动URC(关闭)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IPRXGET=0\r\n",500,100); //自动从NetWork获得数据
    Delay_MS(500);

    Delay_MS(10000);
    USART2_DMASS("AT+CGATT=1\r\n",5000,1000); //连接GPRS服务器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GREG?\r\n",5000,100);//查询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GATT?\r\n",5000,100);    //查询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IPSHUT\r\n",1000,2000); //关闭IP连接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STT="CMNET"\r\n",500,100);//设置名字和密码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IICR\r\n",500,1000); //bring up wireless connection with GPRS or CSD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IFSR\r\n",500,1000); //get local IP Address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IPSTATUS\r\n",500,100);//query current connection status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IPQSEND=0\r\n",500,100);//select data transmitting mode(0模式,服务器收到数据返回Send OK)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AT+CIPSTART="TCP","beautifulzzzz.iask.in",10000\r\n",500,100);//start up TCP or UDP Connection
    Delay_MS(500);
    USART2_DMASS(NULL,5000,100);//发送一个NULL,用于读取USART2数据
    Delay_MS(500);
    //

    return 0;
}

void USART2_DMAS(u8* Data)
{
    while(*Data)
    {
        USART2_SendByte(*Data++);
    }
}

int USART2_DMASS(u8* Data,uint16_t BeTime,uint16_t AfTime)
{
    int RecLen=0;
    u8 Ubyte=0;
    u8 i;

    USART2_RX_Buffer_Clear();
    if(Data!=NULL){
        USART2_DMASendString(Data,strlen((const char *)Data));
    }
    //等待BeTime
    do{
        BeTime=BeTime-1;
        Delay_MS(1);
    }while(!(LookUSART2_GetBuffCount()) && BeTime>0);
    //检测串口数据
    do{

        AfTime=AfTime-1;
        while(LookUSART2_GetBuffCount()){
            USART2_GetByte(&Ubyte);
            Ub[RecLen]=Ubyte;
            RecLen=RecLen+1;
        }

        Delay_MS(1);

    }while(LookUSART2_GetBuffCount() || AfTime>0);

    USART2_RX_Buffer_Clear();

    //通过串口1显示

    DebugPf("################################\r\n");
    DebugPf("####SIM800L Back Data=%d\r\n",RecLen);
    for(i=0;i<RecLen;i++){
        DebugPf("%c",Ub[i]);
    }
    DebugPf("\r\n");
    DebugPf("####SIM800L Back Data End\r\n");
    DebugPf("################################\r\n");

    return RecLen;

}

unsigned char GPSVLD(void)
{
    char *gps;
    gps=strstr((const char *)Ub,"+CGPSINF:");
    gps+=24;
    return gps[0];
}

void GPSDATA(void)
{
    char *gps;
    unsigned char i;

    gps=strstr((const char *)Ub,"+CGPSINF:");

    gps+=26;
    for(i=0;i<9;i++)
    {
        lat[i]=gps[i];
    }
    //    DebugPf(lat);

    gps+=12;
    for(i=0;i<10;i++)
    {
        lng[i]=gps[i];
    }
    //    DebugPf(lng);

    tp[0]='A';
}

//获取电量,存入cbc[]
void CBCDATA()
{
    char *bc;
    unsigned char i;

    bc=strstr((const char *)Ub,"+CBC:");

    bc+=8;

    i=0;
    do{
        i++;
    }while(bc[i]!=',');

    switch (i){
    case 3:
        cbc[0]=bc[0];
        cbc[1]=bc[1];
        cbc[2]=bc[2];
        break;

    case 2:
        cbc[0]=0x30;
        cbc[1]=bc[0];
        cbc[2]=bc[1];
        break;

    case 1:
        cbc[0]=0x30;
        cbc[1]=0x30;
        cbc[2]=bc[0];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bugPf(cbc);
}

楼主:
当想要获取GPS数据时,首先启动GPS:

USART2_DMASS("AT+CGPSPWR=1\r\n",500,100);//开GPS启
Delay_MS(2500);
USART2_DMASS("AT+CGPSRST=1\r\n",500,100);//GPS启动模

这里的USART2_DMASS函数是基于STM32上的USART2封装的函数,专门用来向SIM808发送指令,后两个参数是控制数据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时间(因为大多数AT指令发送后直接可以获取返回,因此该函数包含发送和返回接收)

此外要注意每个命令后面还要加"\r\n".

这样因为有了该函数,用单片机发送AT指令就比较方便了:同用串口助手发送AT指令获得GPS数据,当GPS启动并定位成功后执行下面的语句则可以获得实时的GPS数据~

USART2_DMASS("AT+CGPSINF=32\n",100,100);//查询GPRMC数据(当前GPS手数据)[应该在GPS定位成功后执行]

楼主:
资料链接:

总资料:http://pan.baidu.com/s/1sjTg5q9

比较有用的几个:

1、原理图(打板、连线必备、SIM808最小系统啦):http://pan.baidu.com/s/1kTRWJpd
2、用户手册(注意事项、大致了解):http://pan.baidu.com/s/1nuh1Fi5
3、AT指令(虽然不是SIM808但是基本通用):http://pan.baidu.com/s/1pJW8u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