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一个简单的stm32vet6驱动2.4寸240X320的8位并口tft屏DEMO

楼主:
最近在研究用低速、低RAM的单片机来驱动小LCD或TFT彩屏实现动画效果
首先我用一个16MHz晶振的m0内核的8位单片机nRF51822尝试驱动一个1.77寸的4线SPI屏(128X160),
发现,刷一屏大约要0.8s左右的时间,
觉得,如果用72MHz的STM32也许效果会好很多
于是在stm32上做了个类似的版本,
具体收录在《一个简单的stm32vet6驱动的天马4线SPI-1.77寸LCD彩屏DEMO》中
发现刷一屏0.2s左右,
效果是有的,但是还不能达到支持播放流畅动画的效果!
于是,决定将串行数据改成并行数据传输
本节将带来一个用stm32驱动的2.4寸240X320的8位并口tft屏的刷屏效果

楼主(2020-01-05):
工程结构

楼主:
main.c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2.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LCD2_GPIO_Init();
    LCD2_Init();
    while (1)
    {
        Show_RGB(0,240,0,320,0xff0f);
        DELAY_MS(1000);
        Show_RGB(0,240,0,320,0x00fe);
        DELAY_MS(1000);
    }
}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楼主:
LCD2.c

#include "LCD2.h"

void LCD2_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8位数据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最底层数据传输函数
//////////////////////////////////////////////////////////////////
//写命令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
    LCD2_CS=0;
    LCD2_RS=0;

    DataPort=DH;
    LCD2_RW=0;
    LCD2_RW=1;

    DataPort=DL;

    LCD2_RW=0;
    LCD2_RW=1;
    LCD2_CS=1;
}
//写数据 双8位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
    LCD2_CS=0;

    LCD2_RS=1;
    DataPort=DH;
    LCD2_RW=0;
    LCD2_RW=1;

    DataPort=DL;
    LCD2_RW=0;
    LCD2_RW=1;
    LCD2_CS=1;
}

//写数据 双8位
void Write_Data2(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
    DataPort=DH;
    LCD2_RW=0;
    LCD2_RW=1;

    DataPort=DL;
    LCD2_RW=0;
    LCD2_RW=1;
}

//////////////////////////////////////////////////////////////////
//调用上面最底层实现稍高层写命令和数据函数
//////////////////////////////////////////////////////////////////
/*----------------------------------------------------------------
                         写命令、写数据
输入参数:x 需要输入的命令 16位
          y 需要输入的数据 16位
----------------------------------------------------------------*/
void  Write_Cmd_Data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m,n;
    m=y>>8;
    n=y;
    Write_Cmd(0x00,x);
    Write_Data(m,n);
}
/*----------------------------------------------------------------
                         写16位数据
----------------------------------------------------------------*/
void  Write_Data_U16(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m,n;
    m=y>>8;
    n=y;
    Write_Data2(m,n);
}

/*----------------------------------------------------------------
                            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2_Init(void)
{
    LCD2_CS=1;
    DELAY_MS(5);
    LCD2_RES=0;
    DELAY_MS(5);
    LCD2_RES=1;
    DELAY_MS(50);
    Write_Cmd_Data(0x0001,0x0100);
    Write_Cmd_Data(0x0002,0x0700);
    Write_Cmd_Data(0x0003,0x1030);
    Write_Cmd_Data(0x0004,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8,0x0207);
    Write_Cmd_Data(0x0009,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A,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C,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D,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VGHVGL
    Write_Cmd_Data(0x0010,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11,0x0007);
    Write_Cmd_Data(0x0012,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13,0x0000);
    //vgh
    Write_Cmd_Data(0x0010,0x1290);
    Write_Cmd_Data(0x0011,0x0227);
    //DELAY_MS(100);
    //vregiout
    Write_Cmd_Data(0x0012,0x001d); //0x001b
    //DELAY_MS(100);
    //vom amplitude
    Write_Cmd_Data(0x0013,0x1500);
    //DELAY_MS(100);
    //vom H
    Write_Cmd_Data(0x0029,0x0018);
    Write_Cmd_Data(0x002B,0x000D);

    //gamma
    Write_Cmd_Data(0x0030,0x0004);
    Write_Cmd_Data(0x0031,0x0307);
    Write_Cmd_Data(0x0032,0x0002);// 0006
    Write_Cmd_Data(0x0035,0x0206);
    Write_Cmd_Data(0x0036,0x0408);
    Write_Cmd_Data(0x0037,0x0507);
    Write_Cmd_Data(0x0038,0x0204);//0200
    Write_Cmd_Data(0x0039,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C,0x0405);// 0504
    Write_Cmd_Data(0x003D,0x0F02);
    //ram
    Write_Cmd_Data(0x0050,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51,0x00EF);
    Write_Cmd_Data(0x0052,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53,0x013F);
    Write_Cmd_Data(0x0060,0xA700);
    Write_Cmd_Data(0x0061,0x0001);
    Write_Cmd_Data(0x006A,0x0000);
    //
    Write_Cmd_Data(0x0080,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1,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2,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3,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4,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5,0x0000);
    //
    Write_Cmd_Data(0x0090,0x0010);
    Write_Cmd_Data(0x0092,0x0600);
    Write_Cmd_Data(0x0093,0x0003);
    Write_Cmd_Data(0x0095,0x0110);
    Write_Cmd_Data(0x0097,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98,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7,0x0133);

    //    Write_Cmd_Data(0x0022);//
}

/*----------------------------------------------------------------
                         设置坐标
----------------------------------------------------------------*/
/*----------------------------------------------------------------
                            全局变量
----------------------------------------------------------------*/
#define WINDOW_XADDR_START    0x0050 // Horizontal Start Address Set
#define WINDOW_XADDR_END    0x0051 // Horizontal End Address Set
#define WINDOW_YADDR_START    0x0052 // Vertical Start Address Set
#define WINDOW_YADDR_END    0x0053 // Vertical End Address Set
#define GRAM_XADDR            0x002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Set
#define GRAM_YADDR            0x0021 // GRAM Vertical Address Set
#define GRAMWR                 0x0022 // memory write
void LCD_SetPos(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y1)
{
    Write_Cmd_Data(WINDOW_XADDR_START,x0);
    Write_Cmd_Data(WINDOW_XADDR_END,x1);
    Write_Cmd_Data(WINDOW_YADDR_START,y0);
    Write_Cmd_Data(WINDOW_YADDR_END,y1);
    Write_Cmd_Data(GRAM_XADDR,x0);
    Write_Cmd_Data(GRAM_YADDR,y0);
    Write_Cmd (0x00,0x22);//LCD_WriteCMD(GRAMWR);
}

/*----------------------------------------------------------------
                            显示RGB颜色
输入参数:x0,y0 起始坐标
          x1,y1 结束坐标
          Color  背景颜色
----------------------------------------------------------------*/
void Show_RGB (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Pos(x0,x1,y0,y1);
    LCD2_CS=0;
    LCD2_RS=1;
//    for (i=y0;i<=y1;i++)
//    {
//       for (j=x0;j<=x1;j++)
//           Write_Data_U16(Color);
//    }

    for (i=0;i<=(y1-y0+1)*(x1-x0+1);i+=32)
    {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Write_Data_U16(Color);
    }
        LCD2_CS=1;
}

void Delay_m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while(i--);
    }
}

楼主:
另外补上这个小实验的连线图:

1、这个是本节的并行接口与屏幕的连接方式:

2、这是上两节串行接口的连线,上面对应的引脚连接是与nRF51822的(第一次试验),下面对应的连接是与stm32的(第二次试验)

楼主:
小结

从效果图上看,即使采用stm32的8位并行来驱动屏幕速度还是达不到刷新动画的效果~

之后我也在传输数据的函数上做了些优化,可效果还是不明显——

如第一点:优化前RS等引脚的定义要通过宏展开,每次计算BitBand后面的式子~

#define BitBand(Addr, Bit) *((volatile int*)(((int)(Addr) & 0x60000000) + 0x02000000 + (int)(Addr) * 0x20 + (Bit) * 4))
#define LCD2_CS         BitBand(&GPIOB->ODR, 8)
#define LCD2_RES        BitBand(&GPIOB->ODR, 9)
#define LCD2_RS         BitBand(&GPIOB->ODR, 7)
#define LCD2_RW         BitBand(&GPIOB->ODR, 6)
#define DataPort         GPIOD->ODR
优化后采用直接把值赋给对应的引脚来减少运算量

#define BitBand(Addr, Bit) *((volatile int*)(((int)(Addr) & 0x60000000) + 0x02000000 + (int)(Addr) * 0x20 + (Bit) * 4))
#define LCD2_CS         (*((volatile int*)0x422181A0))   //BitBand(&GPIOB->ODR, 8)
#define LCD2_RES        (*((volatile int*)0x422181A4))   //BitBand(&GPIOB->ODR, 9)
#define LCD2_RS         (*((volatile int*)0x4221819C))   //BitBand(&GPIOB->ODR, 7)
#define LCD2_RW         (*((volatile int*)0x42218198))   //BitBand(&GPIOB->ODR, 6)
#define DataPort         (*((volatile int*)0x4001140C)) //GPIOD->ODR

楼主:
如第二点:为了减少Show_RGB函数中循环中的Write_Data_U16的调用,直接将Write_Data_U16计算拆到最细放到循环内

楼主:
如第三点:为了排除Write_Data_U16中4、5两行移位运算和类型转换所带来的时间花销,直接采用上图中全局变量color1、color2来直接赋值,查看效果有没有提升~

void  Write_Data_U16(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m,n;
    m=y>>8;
    n=y;
    Write_Data2(m,n);
}

楼主:
本篇中资源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jw1Fh

注:其中未优化版工程比较简洁方便理解学习,优化测试版是为了提升传输速率做的几点优化(效果不大,代码稍乱)

网友A(2020-02-05):
用STM32驱动2.4寸TFT可以读取ID可以吗

网友B:
STM32f429通过RGB直接驱动TFT-LCD可以吗

网友C:
51驱动液晶与stm32通过fsmc驱动tft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想用STM32驱动8寸的工业级别的TFT液晶屏

网友E:
驱动tft触摸屏用stm32单片机好还是用fpga好?

网友F:
stm32驱动240*320的TFT屏幕吃力吗

网友G:
这个资料很全面的

网友H:
感谢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I: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吧

网友A:
驱动程序基本上也一样?

网友D:
STM32F103VET可否直接用FSMC驱动4.3寸的TFT屏

网友B:
怎么提高刷屏速度

网友C:
stm32怎么驱动tft-lcd液晶

网友J:
这个看着不错的。

网友G:
并口的驱动速度快不快呢

网友E:
STM32驱动TFT液晶,刷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