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如何恢复初始默认窗口

楼主(2020-01-05):
MPLAB X  不注意把窗口搞乱了 问下如何恢复到初始默认窗口  还有MPLAB X的系统缓存在什么位置,是否清除后可以解决

网友A:
解决了,在工具栏窗口里面有个重置窗口就可以了,以前一直用MPLAB IDE 8.92,最近用PIC16F188XX系列单片机,要用XC8,被迫转到MPLAB X上,试了几天,发现MCC3.81配置器是个好东西,可以解决好多配置繁琐工作,另外MPLAB X支持AVR ARM ,可能以后就用MPLAB X了,另外MPLAB X5.3 5.25有BUG,5.2一切正常

网友B:
喔,是吗,我用5.25有问题,5.3还是,5.2的支持MCC吗

网友C:
看下图。。X IDE里面reset界面很容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喔,是吗,我用5.25有问题,5.3还是,5.2的支持MCC吗

支持,我目前就是5.2,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