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场与电磁波》中的基本概念复习

楼主(2020-01-06):
我以前说过,网上学习交流,最困难的地方是大家的教育、工作背景不同,年龄差别也不小,导致交流不顺畅。

网上不同于学校,大家都学过相同的课程,知识点掌握程度虽有不同,但起码听过相同的课程。

在网络上或交流群中,解释某个问题时,使用某个专用术语A对方可能听不懂,于是换用术语B来解释,他又问B是什么意思,你用C来解释B,他又问你C是什么意思。。。
虽然有些网友很有礼貌地说自己去看看书上某个概念,但这明显是解释不成功的标志。
正常情况下,工程师之间的交流,是点到为止,对方就能恍然大悟,这是理想的交流畅通的标志。

这里把相关概念复习一遍,以后交流中说到相关术语,不会再重复,再解释了,最多提醒在哪个地方说过。

读者能熟练掌握这些概念,我不能保证你能如何如何,例如设计出多牛的电路,但能保证看高手录制的视频、写的帖子、不是太advanced的书籍,你能看懂个7788!

楼主:
关于电磁学的教材,网络上有成千上万本,数不清
但是这些书籍内容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根据需要随便选一本吧。

本贴选用克劳斯的《电磁学》:

楼主:
第一章  静电场

1-1  1-2  1-3 这3节说的是量纲与单位

1,为何要研究量纲或单位?

电磁学中研究电磁场,是用微分方程系统表示的,方程中的量是复数或矢量,所以有必要研究这些矢量的量纲和单位。

2,为何需要第4个单位?

绝对单位系统只需要3个量----质量、长度和时间,就能表示所有的量了。
但是电磁学中的本构关系----电容率和磁导率,分别联系电通量D和电场强度,以及H和B
对电容率和磁导率,只有一个约束,就是乘积开根号,是常数光速的倒数!
两个量,只有一个约束,导致可以随便定义一个量,或者说它是独立的,另一个随之确定了。

由于这个不确定性,导致有多种单位系统,所以有必要了解下各个单位系统,最起码是听说过,不要在看文献时,发现人家说的和百度百科或教材上的不一样,就说人家是错的。

例如电容率,在高斯系统中=1,而在乔治系统中=8.855✖10^-12

所以,这里要理解单位系统【混乱不堪】的主因,是电容率和磁导率的不确定。

最初的电磁理论,使用长度的单位是cm,质量的单位是克,时间的单位是秒,所用的第4个单位---磁导率u0=1,是无量纲的!
这和现在的教科书上是不同的。
接着发现使用绝对单位---cm\g\s\uo,导致推演出来的电阻和电压的单位,和日常常见的单位欧姆、伏特比就太小了,所以不实用。

所以1901年,乔治提出了实用系统单位---kg/m/s,第4个量是库伦,或者是安培,或者是欧姆等电气量,但是磁导率虽说等于现在常见的4Π*10^-7,但是是无量纲的!1935年国家标准局也采用了。
采用质量、长度和时间量纲,和u0=4Π*10^-7(无量纲),这样干的结果是导致出现了无理系统,例如推导出的电荷单位是:

这个单位用起来更不方便。

而倘若第4个量选用库伦,就会发现量纲中的分式指数就没有了。

所以经过几十年的争论与实践,才最终决定选用kg、m、s和库伦C系统。

楼主:
1-1 1-2 和1-3节其它部分,大家自己看,例如第3节的【量纲平衡,是关系式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等,内容很简单,就不说了,我们只说重点或者补充。

总之,记住四大基本量纲和基本单位就行了。

网友A:
是不断更新吗

楼主:
电动势与电压的区别

关于这两个知识点,很多书上说法不统一,网上也有很多**,说的乱78糟,读者越看越晕!

首先电动势一词是英文electromotive force ,英文的意思非常明确,电动势的本身是一种【力】,区别于机械力,机械力是作用在质量上的,这里的电动势是作用在电荷上的。
所以说很多术语,英文本身意思明确,看看名字就知道意思了,翻译成中文就玩蛋了。例如矩阵论中有个酋矩阵,看中文你是看不懂的,英文Unitary Matrice闻名知大意。

有的书上说电动势和电压是同义的,有的书上认为电压就是负的电动势,有的书上说它是电势差。。。

关于电压,严格来说要指明是电压降还是电压升,否则意义不明。

由于电压或电动势的定义是电场的线积分,所以要想说清楚电压和电动势的区别,只要明白两种电压的源是什么就可以了:

楼主:
站在教科书的角度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太简单了,小儿科级别的。

站在物理学界的角度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太难了,本科生想掌握这个概念有难度。
因为围绕这个定律,物理学界争吵了100多年,时至今日,都没消停过,也没有个像样的定论,是各说各有理。

楼主:
电动势的三个定义:

第一个常见的定义是线积分:

第二个定义是开路端口电压:

这个定义的作用是想包含各种源,例如电池、范德格拉夫起电机等。

第三个定义,如费恩曼的物理学讲义所述,借助于电流计来测量:

某些情况下,这三个定义计算结果是相同的,但在某些条件下,这三个定义计算结果是各不相同的!

楼主:
一般来说,学习电磁学的痛点----对于不太喜欢灵动,相对死板的人来说----就是你分不清是先有**,还是先有蛋!

也就是说,电磁学中那一堆关系式,反正这些公式全都是对的,作者既可以从A推出B,也可以从B推出A。
这么一堆公式,有的书从头推出尾,有的书从尾推出头,一般人是受不了如此反复无常的。

例如下图,一般书上是先给出电流与电荷的关系式的,然后据此提出其它公式,而下图是截然相反的顺序:

例如从麦克斯韦方程推出连续性方程:

电磁学的这个特点,会让很多人头疼,感觉难以掌握。

楼主:
复习麦克斯韦假设

如果学习过电路理论,由电磁方程推出行波解,就容易多了,我们以前在讲传输线理论时说过了。

重点是体验一下行波微分方程的解:

另一个解f(x+vt)暂不考虑。

上式中f可以是任何常见的函数,例如:

把这个f代入微分方程,验证一下f确实是解。

楼主:
关于波方程或拉普拉斯方程,工科生想透彻学习一遍几乎是不可能的,话题太庞大了。
其中本科阶段只详细研究了一种最简单的情形---直角坐标系下的三角函数解!
其它两种坐标系涉及到贝塞尔函数和勒让德多项式,大多数本科生都不太熟悉,每一个话题都是300多页的专著:

啃这两个话题,至少得专门花3个月时间。对于工科生来说有点偏了。

楼主:
复习介质损耗

书中这一部分写的太多了。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在良绝缘材料种,电导率损耗可以忽略不计,此时的主要损耗源是介质磁滞,其机理是:对交流电场,在真空中是半个周期储能,半个周期释能,储能量=释能量,而在电导率有限的材料中,能量恢复不完全,于是一小部分储能会被损耗掉,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分子摩擦效应,导致损耗会每半个周期重复,故功耗(近似)正比于频率。根据这个特性,可以很方便地用功率因子来表示给定物质中的损耗,功率因子与介电材料的形状和尺寸无关,通常随着湿度和温度而升高,功率因子升高。
实际中采用的等效策略----用等效电导率来表示介质损耗,方法是在给定频率下,两者损耗相同,于是就把磁滞损耗转换成电导率损耗的问题。

计算方法为:

最后一行的功耗表达式中,f是频率,k是相对介电常数。

这个公式具有一般性,许多手册中都有,例如可以计算传输线中的固态绝缘介质的损耗,理论上是任意TE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