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在MULTISIM仿真电路中,0欧姆电阻产生的问题

楼主(2020-01-06):
大家好,如下图所示,一个差分放大电路,这样的状态是正常的,见图1;
但是如果在反馈电阻上串联一个0R的电阻R5,R6,输出波形就出现异常,见图2;
然后把0R的电阻改成0.1R,输出又恢复正常,见图3。请教大家一下,这个是仿真软件的BUG,还是新增加的元件有什么因素没考虑到?

Multisim版本为:11.0,附件是仿真文件。

网友A:
软件本身的BUG

楼主:
那也太不应该了

网友A:
有什么不应该的,世界上除了超导体不存在0欧的电阻的
SPICE软件本身认为电阻没有0欧的,关键是它没有给一个缺省值
比如0欧电阻缺省值是1毫欧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应该的,世界上除了超导体不存在0欧的电阻的
SPICE软件本身认为电阻没有0欧的,关键是它没有给一个 ...

有道理

网友B:
我这个仿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