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输入过压保护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0-01-06):
(图片)

网友A:
看起来有反馈机制,预计的结果是多少?

网友B:
你的“无动作”状态稳压管电流为0。。
实际动作电压会比安照稳压管额定电压计算出的值低很多,且难以预测。

网友B:
可以用个431配几个电阻来取代那个稳压管。

网友B:
另外,这种保护电路一般需要动作电压有一点磁滞,你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C:
如果过压脉冲速度快,  这个电路反应不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