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开关电源板,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一上电MOS管就炸...

楼主(2020-01-06):
想做一个用单片机控制PWM占空比,输出电压可调的一个开关电源,但是现在一上电MOS管就炸了,是什么原因呢。开关电源部分原理图附上C:\Users\27541\Desktop\Radeon ReLive

网友A:
电感过小? 电流上升很快?电流超标?
pwm频率多少,最大占空比多少。初级电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过小? 电流上升很快?电流超标?
pwm频率多少,最大占空比多少。初级电感是多少? ...

PWM频率50KHZ,占空比设置的恒定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频率50KHZ,占空比设置的恒定20%,

这种线路,怎么可以设置恒定占空比呢?
调试初期,单片机开环控制,有个逐步熟悉过程,是必须设置一个比较小的占空比,不过这个占空比20%已经很恐怖了,这是一般反激电源最大负载设计的基本占空比,满负载反射电压已经到77V了。
首先你得必须按照设计的负载值加上固定负载,同时设置一个比较小的占空比,比如5%,并根据负载电压逐步增加,否则由于负载过轻,恒定占空比驱动将造成反射电压逐步升高并超过开关管耐压直接炸**。

网友C:
什么芯片?先跳开mcu,按常规的接法看能不能正常干活

网友D:
1、NMOS的驱动波形,电压是否足够,如果驱动不够,NMOS很快过热。
2、电压反馈是否做好了,如果输出电压升高了,PWM导通时间没有减少,反峰电压会比较高。
NMOS烧毁,你总要监测一下各点电压和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路,怎么可以设置恒定占空比呢?
调试初期,单片机开环控制,有个逐步熟悉过程,是必须设置一个比 ...

是的,我们现在直接设置的5%的占空比,并且在后面加了一个25欧姆3000W的负载,但是现在MOS管不炸了,但是一上电空开就跳闸,不清楚是不是第一次炸管导致其他的器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MOS的驱动波形,电压是否足够,如果驱动不够,NMOS很快过热。
2、电压反馈是否做好了,如果输出电压升 ...

十几伏的驱动电压,应该没问题,由于充电环境不好模拟,所以弄了一个较小恒定的占空比,并且后面加了一个25欧姆的负载,

网友E:
开关管过流保护很重要。
电流超过变压器饱和电流差不多一定会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现在直接设置的5%的占空比,并且在后面加了一个25欧姆3000W的负载,但是现在MOS管不炸了,但是 ...

由于你没设置保险丝,基本上可以认定桥堆坏了,所以上电就跳空开。

楼主:
更换桥堆后,上电正常了,但是输出端没有电压,调整了占空比也没有,目前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怀疑是MOS管驱动电压不够,导致一直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E:
一次炸机可能给你的板子带来很多问题,有可能驱动部分也挂了,元件全换了吧,或者换另一个没炸的板子。

网友E:
但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解决问题,所以下一次应该还会炸。

网友F:
开机瞬间的驱动波形你有没有测过,单片机复位之前一直是高电平输出也说不定。

网友G:
炸机一次就换个PCB板测试吧,哪怕是电阻、电容,都有可能已经严重内伤!

网友H:
还是把电路贴全吧,盲人摸象呢

网友I:
首先基本的过流检测电阻是必须有的,反馈给单片机并控制占空比,还有RCD吸收尖峰

网友J:
管子没限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