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级电路分析!

楼主(2020-01-06):
也不知该说什么,所以就从网络上找些实战视频,看看人家的教学大纲:

首先,我保证我绝对没有花4500元买这些视频,也就是说:我事先不知道视频内容。
其次,看看我能根据各个主题的名称,猜对多少视频中所讲的内容。

162,关于常见的运放的价格

这个主题,大家直接上网店查价格就行了,没什么好说的。
常用运放有741,324,358,TL084 ,LF412,精密运放有OP07-27,AD713,LT1057等,可编程运放有LM4250等,单电源运放有AD820,LT1078等,音频运放有LM383/386等。

楼主:
我看群里有人买这些视频的,请看过的比较一下,看看我猜对多少。

163.高速运放和低速运放的区别

答案很简单,就是所谓的【高速】定义,小信号高速指的是高带宽GBW,大信号高速指的高SR等。

例如某款运放的特色如下:

相比于通用运放1M左右的带宽,这里的15M就是高频了。
相比于通用运放的1V/us左右的压摆率,这里的50V/us是高的了。

楼主:
像楼上这样介绍结果,算是肤浅的,重点/关键是:具体电路是如何实现高速的????

以某高速运放为例,你能看出电路为了实现高速,采用了哪些技术?????

技术手段1,输入差分对加上退化电阻,提高SR,稍微降低点增益为代价:

原因解释:

压摆率SR为:

小信号开环单位增益为:

根据以上两个式子,可得:

所以,降低gm/Ic,可提升SR,而加了射极退化电阻后的差分对的gm/Ic为:

很明显,射极电阻RE越大,gm/Ic越小,SR越大。

技术手段2:前馈补偿技术:

补充:一般IC工艺中,pnp管高频性能,相比较于npn管是差的,需要使用特殊工艺才能弥补pnp管的这个不足,否则就要在电路架构上下功夫了,例如上图就是典型例子。

楼主:
166,ESD

这个话题太大了,而且是与工艺密切相关的,这个话题可以写一本专著,对于分立件工程师来说,只能粗略过一下。

至于分立件电路中如何加嵌位二极管的,很多运放书籍都有写,此处略吧。

楼主:
172  运放的共模分析

下图是最一般的差分输入级,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没有Re等,是下图的特殊情形。

定量分析时必须注意一点,电阻Rcm会远大于Re,Rs等电阻,只有如此,才能提供稳定的共模偏置电流。

共模分析时,可对上图做等效变换

很明显,共模增益在合理的电阻取值范围内,近似等于:

而输入阻抗大约是:

可见,低频共模增益会小的可怜,低频输入阻抗大的吓人!

楼主:
164 运放内部分两种工艺分析

这个标题是错误的,常见的运放有3种工艺,而非两种-----CMOS、双极型工艺、BiCMOS!

165 运放不同工艺抗干扰能力

这个标题太专业了,专业到一般学/做IC设计的都不懂。
航空用IC要求有抗幅射能力,有专门的工艺和设计技巧,分立件IC设计师也懂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楼上这样介绍结果,算是肤浅的,重点/关键是:具体电路是如何实现高速的????

以某高速运放为例,你 ...

徐老师,SR不是大信号概念么,也就是SR=Ic/Cc是标准式。
后面这里等式用的小信号概念(如GBW,gm等)推导,得到的公式不适用于大信号SR表达式吧?那“加射极退化电阻以增强SR”的说法并不能适用于大信号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徐老师,SR不是大信号概念么,也就是SR=Ic/Cc是标准式。
后面这里等式用的小信号概念(如GBW,gm等)推导 ...

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并不矛盾。

联系是小信号参数与大信号有关,例如小信号跨导gm=Ic/Vt,上面推导就是利用这个关系,把大和小信号联系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并不矛盾。

联系是小信号参数与大信号有关,例如小信号跨导gm=Ic/Vt,上面推导就 ...

我意思是 “加射极退化电阻以增强SR的作用”是不是只适用于小信号范畴,比如接成BUFFER形式的运放,做5V的大信号阶跃响应时间测试,那么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输出响应对应的SR只能是SR=Ic/Cc而与“射极退化电阻”无关,只有当输出快接近5V(比如到4.8V以上)时,才能适用小信号表达式体现出“加射极退化电阻以增强SR的作用”。但这样看,整个时段时长还是要看SR=Ic/Cc对应的时间,而与 加射极退化电阻 几乎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