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电磁阀的关闭方式

楼主(2020-01-06):
我的燃气灶有定时功能,到时间会自动关闭。请看框图,气阀有A B 两根控制线,就是照片里两根桔色线。我怀疑它们在阀门里是短路的,但没确认过。
工作过程如下:
1、点火时按下开关,控制器通过A线打开气阀,释放燃气。
2、火焰稳定后,热电耦通过B线让气阀保持打开。此时可松开开关,A线没信号了。
3、如果火焰意外熄灭,B线没电了,阀门关闭。
4、如果时间到了,控制器通过A线关闭阀门(尽管B线还有电)。

关于里面的具体结构,我猜是:
A线有3个状态:点火时有电,打开阀门;然后开路,此时阀门受电耦控制;关闭时接地,此时电耦的电被旁路了,阀门关闭。
但这也意味着电耦发的电都短路到地了,会损坏吗?

上午听燃气灶厂家的人说,控制器关阀门时,是给一个反向电平,把电耦的电抵消掉!

哪位能给讲讲,谢谢!

tyw
@质子71 :不会坏,热电偶是两种不同金属熔结在一起产生电动势,0.2A还是能承受的,
@tyw :区区 0.2V 就能让气阀保持通气,太灵敏了!如果把电耦自身短路,这 0.2V 会不会损坏它自己呢?
tyw
热电偶有火时有0.2v左右电压差,电磁气阀线包内阻1欧,故有0.2A的电流产生,使电磁阀吸合.熄火后,电流消失,气阀关闭.

网友A:
由于电磁阀回路电流很小,所定时控制器只能是继电器触点输出,串在电磁阀热电耦回路里.反向电平没有这回事.
下图是我03年做的灶具定时器接线图,供参考.

定时器不知T叔用什么电路搞的 时间继电器的线路板吗

网友B:
感谢老T叔的资料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T叔的资料分享

网友C:
T叔比度娘有内容有深度。

网友B:
居然是单片机的  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单片机的  厉害

不贵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