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363B的P1/P5口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20-01-06):
SC92F8363B的P1/P5口输出电流在VPin =4.3V时输出20mA,VPin =4.7V时输出10mA,怎么理解VPin是什么状态?

这里的 VPin 是高电平时的器件保证输出电压 @ 指定电流

网友A:
就是5V电压时, IO输出 20mA, IO Pin 电压至少输出 4.3V (内部MOS开关管导通压降 0.7V @ 20mA)

楼主:
那什么时候输出10mA呢?

网友A:
输出多少 mA 由负载、电压源决定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说明  IO 的输出能力: 输出10mA时,内部开关管压降0.3V, 输出20mA时,内部开关管压降0.7V
     这个 IO 有超出 20mA 的瞬间输出能力,实测 70mA 点亮一个数码管的7段没有问题。 4.3V 20mA 是长时间平均输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