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什么DMCI不能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MPLAB X IDE V5.25,打开的项目是AN1078 无感FOC控制PMSM,编译可以成功,想使用DMCI来查看波形,但是电机加载配置文件的时候,总会提示错误,如下图,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样解决??谢谢!

网友A(2020-01-07):
DMCI是比较老的方法了, 你可以看AN1078 tuning guide的文档。
不过目前比较新的方法是使用X2CScope了。
请联系你最近的Microchip office的FAE/ESE, 他们会手把手的教你使用最新的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CI是比较老的方法了, 你可以看AN1078 tuning guide的文档。
不过目前比较新的方法是使用X2CScope了。
请 ...

十分感谢,我去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CI是比较老的方法了, 你可以看AN1078 tuning guide的文档。
不过目前比较新的方法是使用X2CScope了。
请 ...

手把手教?这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