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RCT6头文件中找不到USART3的中断入口

楼主(2020-01-06):
要使用STM32F030RCT6芯片的串口USART3,但是在stm32f0xx.h文件中找不到USART3的中断入口,MDK中说是USART3_IRQn未定义?为什么我在stm32f0xx.h文件中也找不到USART3的中断入口?是不是库文件版本太老了?我用的是* @version V1.3.1。请大侠给指导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优先级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NVIC寄存器、

问题:编译时提示USART3_IRQn未定义

网友A:
说明压根这个芯片就没有串口3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上有没有这个串口啊

网友C:
这个代码是怎么生成的呢

网友D:
看cube里边有没有啊

网友E:
所有的资源可以在cube中看到

网友F:
这个芯片没有USART3这个外设,只有两个USART

网友G(2021-02-02):
USART3_6IRQn 只有这个 这是三个串口共用一个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