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编译时提示USART3_IRQn未定义

楼主(2020-01-06):
编译时提示USART3_IRQn未定义

网友A:
先确定使用的芯片是否有串口3

网友B:
确认头文件是否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确认芯片是否有串口3.

网友C:
USART3_IRQn?
建议先改成串口1,然后按下F12,跟踪一下!看看有没有定义!

网友C:
F0系列的芯片,有的有有的没有。F098有多达8个串口。F030C6却只有1个串口。建议你先使用CUBE看一下!

网友D:
什么型号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