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的主从机通讯始终搞不定,求现成的代码

楼主(2020-01-06):
从机接收9个字节,有时正确有时错位,总是搞不定,网上各种代码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错位,错位,有时候错一位,有时候错三四位。
现在接收都没搞定,更别说发送了。

都想放弃SPI了

网友A:
放弃吧,串口更香

网友B:
上逻辑分析仪吧!试试!

楼主:
算了,想放弃SPI了,改模拟串口双机通讯,在啃资料中
估计SPI是不能用作双机通讯

网友C:
SPI难吗,直接IO模拟也就十几行代码。

网友C:
我去给你找个大佬以前用IO模拟的SPI控制7219的例子。

网友C:
/******************************************************
函数功能:AD转换模块Tlc2543的读取转换值的函数
入口参数:port(通道号)
******************************************************/
unsigned int read2543(unsigned char port)
{
unsigned int ad,i;
ad=0;
CLK=0;
CS=0;
port=port<<4;
for(i=0;i<12;i++)
{
if(SDO)
ad|=0x01;
SDI=(bit)(port&0x80);
CLK=1;
delay(3);
CLK=0;
delay(3);
port<<=1;
ad<<=1;
}
CS=1;
ad=ad>>1;
return(ad);
}

网友C:
20行多一点,,,,
就初始化,读取转换结果就搞定了。

网友D:
spi挺好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