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7190诡异问题

楼主(2020-01-07):
正在搞AD7190,发现诡异问题。
在定时器中断内采集数据,定时器设置100ms,采集正常。
设置为其他数字,比如50ms,20ms,都不行。
不行表现为,采样值不变化。必须仿真,仿真也不变化。
用测力环加力,全速运行,采样值不变。必须停止一下,
再次全速运行,采样值才正常。
请问高手,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呀?谢谢!

网友A:
SPI 时序错误估计

网友A:
我最近再搞AD7190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你SPI通讯时要不停的给ADC发送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SPI通讯时要不停的给ADC发送个指令

是这样啊

网友C: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发送指令读取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