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GP9303和GP8101电路评测:模拟信号隔离

楼主(2020-01-07):
1、 采用光耦隔离的采样的方式如下图

GP9303和GP8101两边都采用12V供电的方式,其中GP9303的PWM频率为10KHz。中间使用PC817光耦隔离,测试发现光耦PC817有比较严重的拖尾现象,而且上升沿很差,下降沿也不理想。将光耦次边的上拉电阻改小会让PWM波形好一些,但是经示波器观察不适合作为采样传递的波形。测试波形如下图

1通道的黄色波形为经过光耦的的PWM波形
2通道的蓝色波形为GP9303发出的波形,两者相差太多。
结论:所以用普通光耦隔离采样并不理想。(这里推测用高速光耦应该可以)
2、 采用数字隔离的方式
数字隔离是采用数字隔离芯片π121U(此芯片为国产,原次边的耐压可以做到3000Vrms,足以满足隔离耐压要求)电路如下

π121U芯片的功耗很低,可以直接使用GP9303和GP8101的5V供电。数字芯片不存在拖尾现象,传递PWM虽然有延迟,但是占空比没有改变。测试波形如下图

由测试的波形可以看出占空比基本没有损失。所以对于测量的结果会更准确。
实际测量输入的模拟量电压和输出的模拟量电压直接的线性度和准确性。

由测试的多组数据,然后拟合可以按出来线性度很好。
由此可以得出GP9303和GP8101芯片可以作为隔离采样的方案。具体使用结合成本和精度进行选择。

网友A:
π121U。。。这哪家的啊。。这种名字搜索都不方便。。。

网友A:
果然作的一手好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作的一手好死

他其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还自以为高明,谁知输入法就把他搞死。这家公司叫荣湃。归国海归做的。

网友B(2020-08-07):
你好,请问这个环境试验怎么样,高温能到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环境试验怎么样,高温能到多少

高温125度

网友D:
确定是用“PC817光耦”对10kHz的PWM进行隔离传输吗?

那楼主基本就是试了一下,发现有入有出就以为成功了吧。
这个电路方案基本是有功能没性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用“PC817光耦”对10kHz的PWM进行隔离传输吗?

那楼主基本就是试了一下,发现有入有出就以为成功了 ...

你可能没有仔细看,这个是做一个对比测试,例如低速光耦在传输较快的信号时,会发生失真,用高速光耦价格又太高。这时候用电容隔离的方案可以零失真的将信号传至下一级

网友E:
我一直好奇,厂家为啥不把那个APC芯片的PWM频率做成外部电阻编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好奇,厂家为啥不把那个APC芯片的PWM频率做成外部电阻编程的.....

从1Hz到1MHz,太宽了,外部电阻很麻烦,现在有固定频率点可选择,有备货,如果需要特殊的可以直接在购买前联系销售即可,大多数客户要求不一样,所以都是出厂设置好的。修改接口暂时未对外开放,通过I2C接口来改变内部配置信息,由于操作比较麻烦,会带来很多售后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1Hz到1MHz,太宽了,外部电阻很麻烦,现在有固定频率点可选择,有备货,如果需要特殊的可以直接在购买 ...

9303具备使能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9303具备使能脚吗?

使能脚这个没有,你可以把你的需求说一下

网友F(2020-12-17):
这个是0到5V 转0到5V对吗?

网友G(2021-08-03):
这个在哪能买样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