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客益测评:基于GP8102的可编程线性恒压源

楼主(2020-01-07):
基于客益电子的PAC芯片GP8102,非常方便的实现PWM控制可编程恒压源如下图:

方案原理:
PWM控制线性稳压方案(PWM控制LDO方案):基于PAC芯片GP8102和三极管2SD882。
原理:GP8102内部的运放与外围的三极管和分压电阻组成闭环,而运放的正输入端为PAC的输出电压5V*DPWM(DPWM为输入PWM信号的占空比),根据运放的虚短特性VFB也为5V*DPWM,分压电阻的比例关系可以得到VOUT=5V* DPWM*(R1+R2)/R2。如果选择R1=1K,R2=1K,则VOUT=10V* DPWM,即VOUT在0-10V范围内可以通过PWM编程实现。
由于在三极管2SD882上会产生0.7V左右的压降,VOUT所能够到达的最高值基本上保证在VCC-0.7V以下会比较稳定。
模块实物:

测试方案:
电源:12V、24V、32V
输入控制信号:PWM0%-100%,Step为10%
输出端负载:空载、100Ω、50Ω
输出电压:0V-10V

测试结果:

其他APC&PAC芯片功能介绍:

网友A(2020-03-04):
这个片子我用过,精度还是挺高的

网友B(2020-11-24):
一直想找这种功能的片子,请问一下在哪里可以购买到样片?

网友C:
这个可编程电压和 芯片的电源电压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