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技术问答

楼主(2020-01-07):
随着智能与数字化家电设备日益普及,各连接设备间所对应的遥控器种类也更加多元,为了让用户于家电遥控操作能更便捷与轻松,HDMI(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标准增加了CEC(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功能,CEC是一单线式双向传输的接口,使用显示数据信道(Display Data Channel, DDC)进行侦测影音器材与控制彼此,采用这项功能之遥控设备即可控制HDMI网络上的任何装置,达到大幅缩减家电设备遥控器的数量,以及按按钮的次数。
新唐采用Mini58单片机实现HDMI CEC操控之数字家庭平台,利用强效的ARM Cortex-M0核心,其运行速度高达50MHz、内建32-位硬件除法器、高达32kB Flash、4KB RAM,同时带有丰富的周边如2组I2C、1组SPI、2组UART、6组PWM等,内置高速震荡器22.1184MHz (HIRC)于动态校正后于全工作温度范围可高达正负1% 的误差,有了此高精度的震荡器,便可提供各串行传输一个准确的时钟源。

楼主:
[问:feiante]        HDMI-CEC还需要硬件电路支持吗?
[答:]        需要簡單外部電路支持,才可以符合電氣規範
[问:jinlai]        CEC环路上的设备上限是多少?
[答:]        127个
[问:le8800]        mini58的功耗怎么样?
[答:]        3.3V工作时,待机功耗6.2uA
[问:active12]        8位有4*48 LCD
[答:]        8位的N76E616支持4*32 以及 6*30 LCD,謝謝!
[问:stclq]        1 新塘的M0,M4的固件库实现函数名通用标准化了没?2 例程编译还有那么多警告没有?
[答:]        BSP 3.0版本以上都已经标准化
[问:jinlai]        能否兼容多路各种不同的电器遥控?
[答:]        CEC的宗旨,原則上是使用電視遙控器來控制網絡上其他設備,前提是這些設備已都需要支持CEC功能,謝謝!
[问:gaozhou]        这个应用和电视机的遥控器功能有何差异?
[答:]        cec已整合remote control迈去,只要hdmi 串在同一个bus上面,可透过cec送出控制信号
[问:zhengzhirui]        新唐M051单片机如何去掉外部晶振,使用内部时钟?
[答:]        CLK_Dis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若您有M051的BSP包,可參考Library裡的clk.c,內有說明。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问:guangod]        1 新塘的M0,M4的固件库实现标准化了没?2 例程边沿还有那么多警告没有?
[答:]        M0, M4的固件庫即將完成,請再稍後幾日。感謝您的支持。
[问:sjzzlxy]        16位,48管脚的单片机都有什么型号呢?说出两三个就可以
[答:]        MINI51系列,M051系列,M451M
[问:cccfeb]        请问:mini58在传送HDMI信号时,进行哪些处理,对画质有多大的影响?谢谢。
[答:]        mini58不会影响到画质,因为只有传送cec信号,跟hdmi的信号是不用的。
[问:wqm8181]        消费类电子控制有CEC协议,不知道工业控制上有没有相关的比较好的协议,实现多设备连接,一键控制?
[答:]        one-wire的有HART,走RS-485的協議有MODEBUS、PROIFBUS,走CAN的協議有CANOPEN,走Ethernet的協議有MODEBUS TCP、EtherCat、ProfiNet,主要要看工業網路上的設備及整個系統的規劃
[问:TOLI_HUA@163.COM]        MINI58相较M058有多少差别?
[答:]        ram, flash及外设不同
[问:zk47]        支持哪些外设接口?
[答:]        spi, i2c, rs232, pwm...可以参考技术手册
[问:le8800]        如果网络里有一台设备不支持CEC会对整个网络有影响吗?
[答:]        不會
[问:liulong2759]        mini58可以控制硬盘吗?
[答:]        不建议,ram size太小,可以用nuc472,m451,用gpio 接ide harddisk
[问:jinlai]        数字家庭布线,买集成的带路由的弱电箱好吗?
[答:]        不是很了解你的问题。一般数字家庭的集成器及路由器都是放在弱电箱。
[问:crazyrdm]        CEC协议有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呢?
[答:]        不同電視機廠商會有不同的控制方式。
[问:mm88]        目前市面上的HDEMI设备是否都支持CEC功能呢?
[答:]        不一定,要看电视是否有写注明通过hdmi v1.4认证,如果有的话,就可以通过认证
[问:zhengzhirui]        各种品牌的HDMI的设备都是遵循CEC的标准协议的吗?
[答:]        不一定,要看是不是有通过hdmi v1.04的认证
[问:zhangjshl]        目标版上的NU_LINK与单卖的NU-Link差别是什么?
[答:]        单卖的nulink可脱机烧录
[问:feiante]        只需做控制端的事?
[答:]        对於cec部分只有做控制端的事。
[问:liulong2759]        105度是什么概念
[答:]        工业级电子产品的国标温度的规定范围一般是-20~85℃
[问:jwx555]        供电范围多宽?
[答:]        工作電壓 2.5V-5.5V
[问:lingf]        新塘的单片机是不是很偏门呀
[答:]        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问:luozuoyong]        问一个新唐M451开发板问题,什么时候公布NuBrick程序?
[答:]        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问:caijinhai]        請問剛剛精彩的簡報可以下載嗎
[答:]        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问:hujianqiao@21cn.com]        例程在哪里获得?
[答:]        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问:TOLI_HUA@163.COM]        提供源代码吗?还是提供开发库?
[答:]        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问:liulong2759]        51单片机现在的前景怎么样
[答:]        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楼主:
[问:guangod]        cec的通讯协议是否各厂商都兼容?
[答:]        基本的通巩有通过hdmi v1.4的话都有支援,但各家可以自行扩充
[问:jinlai]        举例说明单片机的应用领域,学习单片机还有用吗
[答:]        几乎单片机在每个电器都有。学习单片机当然有用。
[问:BOWEI181]        请教:我的应用电源比较脏,所以用了一个很大的电容在MINI54旁边,对MINI54的复位有影响吗?
[答:]        加上大电容,一般而言,上下电速度会比较慢,对於Mini54而言是没有关系了。唯一要注意的地方是外围气件是否可以动作正常。
[问:zk47]        价格高吗
[答:]        价格部分,可以联络新唐sales。
[问:u1011]        mini5x芯片的输出端子全都兼容吗?
[答:]        兼容
[问:xqh518]        MINI58可以用ULINK来调试吗?
[答:]        建议使用新唐的NuLink工具来开发
[问:guangod]        单片机新唐mini51lan用的是cortex-m0的哪一款芯片.
[答:]        就是MINI51LAN,這是舊版,您可以參考新版的MINI51LDE。
[问:gaozhou]        可以试用吗
[答:]        开发板请联系我们的代理商帮忙申请
[问:mm88]        开发板和单片机的区别
[答:]        开发板已连接外设晶片,或把接口留出,可以拿来开发或学习用,单片机是只有晶片而已。
[问:BOWEI181]        105摄氏度,有提供高温测试开发板吗?
[答:]        开发板只有主芯片支持105度。目前开发板其它的元件,并不定支持105度
[问:BOWEI181]        5V的8脚的有吗?
[答:]        看不懂你的问题。以mini58而言,它支持电源可为2.5v~5.5v。
[问:zk47]        新唐 N79E814AT20 TSSOP20 可以用C语言写吗?
[答:]        可以,KEIl
[问:robdm]        新塘的单片机可以开发变频器使用吗
[答:]        可以,MINI51, M051,M054M系列都可以
[问:hujianqiao@21cn.com]        现在的单片机开发版能不能烧写程序?
[答:]        可以,还可在线调试
[问:luozuoyong]        串口下载程序应该支持吧
[答:]        可以,具体阅读我们ISP功能的部分
[问:zk47]        我想采用新塘的单片机控制无刷直流变频电机,可提供技术支持吗
[答:]        可以,联系代理商,或直接联系新唐
[问:zk47]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可以通用吗?
[答:]        可以。
[问:BOWEI181]        能否用一个遥控器通过CEC控制所有HDIM上的设备呢?包括每个设备的基础功能。
[答:]        可以的,cec主要的作用,用hdmi 上面的cec信号,发送到每个影音装置上。
[问:lingf]        是否支持手机APP进行遥控?
[答:]        可以的,再外接一个蓝芽晶片,即可实现用手机控制电视
[问:szgaos]        问一个新唐M451开发板问题,什么时候公布NuBrick程序?
[答:]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和论坛,有新的消息会及时通知大家的
[问:nemon]        新塘的单品机有RTC,但是好像没有备用电池接口,有带备用电池接口的型号吗
[答:]        可以看一下NUC240系列
[问:jinlai]        想使用N3292x需要哪些开发工具?
[答:]        可以联系代理商获得相关资料
[问:gaozhou]        关注过新唐有一个参考设计,内容很不错,就是能否更详细点,我们很想知道参考设计中用的器件能够从那里买或者是什么具体的型号
[答:]        可以先上新唐官網下載應用手冊,謝謝!
[问:lingf]        mini58的供电电压电流多大?可以用电池供电吗?
[答:]        可以用电池供电
[问:xqh518]        仿真调试器能不能自制,直接做到目标应用板上?相关的调试仿真芯片及其程式是否开源?谢谢。
[答:]        可以自制,不开源,但是可以在keil下看到bin文档,直接烧录进去就可以用了
[问:mm88]        Mini51有DMA功能吗?
[答:]        没有
[问:rzy]        有没有什么遥控器可以控制所有的家用电器?
[答:]        没有,因为家电协议不同,可以利用copy 波型的方式,再利用mcu作输出红外波型
[问:msr06rr]        5V的8脚的有吗?
[答:]        没有8脚的,tssop 20pin
[问:xqh518]        HDMI规范对CEC的定义很早就有至今仍未普及,贵司对于HDMI设备包括CEC的应用前景有怎样预期?
[答:]        目前HDMI dongle越来越多,已经有某些大厂开始想要整合其应用。目前只能等应用的标准是否能统一。如果统一之後,其相关应用就会起量。
[问:wm1259]        8位有4*48 LCD
[答:]        目前N76E616可以有4 COM / 32 SEG or 6 COM / 30 SEG,两种选择。如果要更多点,就需要选择Nano110 4*40 or 6*38。
[问:mnopoly]        Mini58实现的HDMI-CEC方案与现在世面上的现成案例有何区别?
[答:]        目前除了做到一般編譯以及解譯CEC信號外,尚有豐富的周邊可以整合更多的控制;像是溫度傳感器偵測以及風扇控制等等,提供更完善的solution.
[问:18320]        数字家庭遥控器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怎样
[答:]        目前还是在战国时期,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个家电厂都在CEC上,建立自已的指命。
[问:sjzzlxy]        新塘是否有计划出带WIFI功能的单片机
[答:]        目前没有
[问:sqrong]        有没有统一的方案。现在做这个也挺多,现在做的都是小巧。功能强大,你们如何处理?
[答:]        目前尚無統一方案主要原因是不同品牌電視機相容性問題,因此目前僅先提供CEC訊號處理的解決方法,好讓不同客戶自行彈性修改;加上Mini58尚有豐富的周邊,可以整合系統上其他的控制傳感器的偵測等等。

楼主:
有不少问答,挺有深度的,还有一些是具体操作的问答。

网友A:
这个系列有开发板吗

网友B:
CEC环路是什么

网友B:
CEC(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是一套完整的单总线协议,电子设备可以借着CEC信号让使用可控制HDMI接口上所连接的装置,比如单键播放(One Touth Play),系统待机(System Standby),可以实现由单一遥控器控制所有HDMI连接的装置。最多可以控制15个设备。允许HDMI设备在没有用户干扰情况下互相命令控制。

网友B:
是这个概念吗

网友C(2020-02-12):
看看各位大神的讨论。

网友D:
遥控器越来越先进,更加智能化了。

网友E(2020-05-12):
问题自己知道答案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