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M1120舵机系列问答

楼主(2020-01-07):
小型机器人为什么可以自由地展现多种姿态与动作呢?其中舵机扮演关键角色,透过小型马达的定位控制,让机器人展现维妙维肖的精巧动作。

新唐科技凭借多年优异的Cortex®-M MCU与永磁无刷马达驱控经验,最新力推支持小型永磁无刷电机应用的新产品- Cortex®-M0 NM1120系列。机器人关键组件-“舵机”,透过高速的NM1120M0计算核心,让传统的模拟舵机升级成数字舵机,同时支持三相无刷与有刷电机,具备电流回路与速度回路,让定位更快速。透过新唐科技提供的参考设计,可以精准进行定位控制,与高速舵机控制。
NuMicro® NM1120 系列32位微控制器采用ARM® Cortex®-M0内核,最高可运行至48 MHz,内建29.5K/16K字节FLASH APROM、4K/2K字节SRAM、2K字节用于在线程序设计的LDROM和具有保护功能的三组0.5K字节的SPROM。NM1120系列具有专门为马达设计的丰富外设,其中内建高精度16位PWM、可程序化运算放大器PGA、除法器、两组采样保持器(Sample and Hold) 、12位的ADC,特别适合用于马达精密定位控制与高速马达驱动,也可应用于小型风机、电动工具产品应用开发之使用。

楼主:
[问:mandzy]        请问这种数字舵机定位精度是多少?需不需要编码器参与?定位时是否会有快到位置时的拖尾或过冲现象?
[答:]        >1024,編碼器則是視客戶機構而定,大多是使用一電位器因成本考量。定位控制若不好時則會發生此現象,通常若沒加入速度回授控制也會發生此現象。
[问:yangsongying]        NM1120舵机的马达精密定位控制可以到什么程度?
[答:]        0.175deg
[问:Etrainchina]        马达定位控制的精度范围是多少?
[答:]        0.175deg
[问:syj317]        ADC 的分辨率多少啊?
[答:]        12 bit
[问:maxwellseq]        PWM分别率可以到多少?
[答:]        16位
[问:lulu968313]        定位的误差是多少?
[答:]        180度 除以1024 ,约0.175度。
[问:cntszxb]        NM1120的A/D转换器最高可实现多大的转换速率?
[答:]        1M
[问:janason9579]        是否有工規-40度 - + 125度
[答:]        -40~105度
[问:dpfl]        NM1120控制精度如何?
[答:]        ADC 12 bit 1MH z的 sample rate, PWM 16 bit
[问:liyan5903]        请问 舵机应用精度上有什么要求
[答:]        ADC的精度要12-bit以上為佳
[问:qzdz]        NM1120都有哪些片上资源?
[答:]        flash: 29.5KB SRAM: 4KB IO: 17 UART:2 I2C:2 SPI:2 PWM:6 ACMP:2 PGA:1 ADC
[问:dwxyo]        What is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the chip when it is in SLEEP mode. ?
[答:]        For NM1120, the power down current is around 10uA.

楼主:
[问:feiante]        想请教下,新唐的M0系列产品现在主要是哪些?MINI51还是M051?
[答:]        M0主要是NUC240 Nano130, Mini51跟M051還是屬於比較低階的
[问:lingf]        功耗大概是多少?
[答:]        MCU在工作模式下,频率48Mhz,大约为17mA。
[问:chen3bing]        NM1120舵机控制芯片用的是哪款芯片
[答:]        NM1120就是芯片型號
[问:jinglixixi]        NM1120与NANO130有何差异?能办个活动提供一下板子就好了,很想有切身的体会。
[答:]        NM1120主打马达应用,NANO系列主打低功耗。
[问:mandzy]        NM1200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给出任何数据和资料,怎么变成NM1120的前一代了
[答:]        NM1200 和 NM1120 目前都在持续支持中。并不是前一代哦。
[问:qzdz]        新唐在电机控制应用上的微控制器还有哪些型号?
[答:]        NM1200、NM1530系列
[问:feiante]        NM1810是不是内带LDO,可以直接接24V电压输入吗?然后通过LDO转换为5V
[答:]        NM1810可支援直接輸入24V NM1120則不行
[问:neo_bright]        那个NM1820 是做电调的方案吧?40V gate driver 是说内置了FET吗?? 5V LDO功率还可以大些吗?现在的电调BEC输出要2~3A了
[答:]        NM1820 不能供給到這麼大的電流
[问:lai832]        NM1120只有一个PGA?输入电流是什么等级的?供电范围是多少?
[答:]        PGA 只有一個,輸入阻抗無限大,供電範圍1.8~5V

楼主:
[问:h2f910302]        6路PWM 和PPM 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如何实现转换的?
[答:]        PPM在舵機系統通常是給位置控制訊號,跟6路的PWM無有特別關系。
[问:iwqtthf]        NM1120有哪型号,引脚有多少的?
[答:]        TSSOP28、TSSOP20、QFN20
[问:Kevin_yang]        封装都有哪些类型
[答:]        Tssop28和20pin
[问:zhjb11]        捕获信号最高频率是多少?可以响应多窄的脉冲?
[答:]        捕獲信號最高頻率為系統頻率/2。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问:cntszxb]        可以同时进行两路A/D转换吗?
[答:]        不行
[问:dwwzl]        有相关的软件来实现NM1120的参数设置吗?
[答:]        参数设置主要还是透过程序设置。没有上位机的软件。
[问:xlz997950600]        内部晶振精度是多少
[答:]        常温1%,全温全压 3%
[问:xlz997950600]        请问内部晶振的温飘大不大
[答:]        常溫1%,全溫全壓3%

楼主:
[问:xlz997950600]        很多舵机控制板会做的很小,希望省去晶振,用内部晶振,但希望内部晶振精度能比较高!这个精度会是多少呢?
[答:]        常溫1%,全溫全壓3%,
[问:linger223]        NM1120提供哪些接口?
[答:]        串口、I2C及SPI
[问:mandzy]        一般情况下减速比是多少,因为在减速比太小时电机转速过慢,霍尔信号计算出的转速不能用于稳定的速度闭环
[答:]        此系統應用,大多在1:100以上為佳,如此一來精度提升,舵面力矩也可以加大
[问:h2f910302]        PPM 如何控制电机加速,减速的?
[答:]        单纯使用PPM很难控制加减速,需要配合串口,另外下达指命。 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问:mandzy]        这款新片式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
[答:]        都有,內部最快48MHz,外部看接多少
[问:wangjiahao88]        请问是不是模拟与数字 舵机都支持呢?
[答:]        都支持。 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问:hhshaha]        电机控制技术的应用场合有什么
[答:]        舵機、風機、無人機和e-bike
[问:hhshaha]        舵机跟电机有啥区别?智能小车转向只能用舵机吗?
[答:]        舵機內包含一電機(有刷或無刷),舵機的機構通常會包含一減速機
[问:fuyan2580]        请问马达功率是多少
[答:]        舵機應用在10W以下,謝謝
[问:hhshaha]        异步电机应用广泛,而同步电机主要用于那些场合?
[答:]        風機、舵機、無人機和e-bike等等…
[问:syj317]        对高电压电源有限制吗?
[答:]        高壓電源若有降壓電路至5.5V以下則沒有問題
[问:hhshaha]        舵机相当于机器人的什么?_
[答:]        關節
[问:zhjb11]        其实新唐以为是轨迹大厂商了,为什么资料不在官网,而要到供应商拿了索取?!
[答:]        欢迎关注新唐微信号:nuvoton_MCU,随时获取最新信息!

楼主:
最后的问题很好,至今这个系列没有公开资料。

网友A:
本论坛好像有人发过相关的BSP。但是不知道怎么买这个芯片呢。好像没公开发售。

网友B:
其他系列的其实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