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电路板维修

楼主(2020-01-07):
本文只对欧姆龙变频器维修故障及其原因做出说明,在了解这些知识之前,您有必要知道:欧姆龙变频器故障报警说明。
  欧姆龙变频器维修故障一:不能设定参数
  原因:
  一、虽然进行了键输入,但显示内容不改变
  1、被设定为不能写入参数
  2、在多功能输入中输入了禁止写入参数
  3、变频器正在运转过程中
  二、操作面板上无任何显示
  1、电源未接通
  2、操作面板损坏或变频器损坏
  故障二:电机不转动
  原因:
  一、即使从控制端子进行输入,电机也不转动(频率指令与设定值相同)
  1、运转指令未通过控制端子
  2、正转指令和反转指令两者都设定成ON
  3、在3 线顺序的设定中输入了2 线顺序(或者反过来)
  4、频率指令的值过低
  5、输入了多功能输入的运转指令切换
  6、变频器控制电路端子的布线出错
  二、即使从控制端子输入了,电机也不转动(频率指令与设定值不同,或者为零)
  1、频率指令的设定出错
  2、用多功能输入切换频率指令
  3、模拟输入(频率指令输入A1 端子)的输入特性不恰当
  三、加减速或连接负载时电机停止
  1、负荷过大
  四、电机仅朝一个方向转动
  1、选择了禁止反转
  欧姆龙变频器维修故障三:电机的转动方向反了过来
  原因:
  1、电机输出线布线错误
  2、选择了禁止反转
  故障四:电机的转矩出不来/ 加速时间慢
  原因:
  1、加速中失速防止电平过低
  2、运转中失速防止电平过低
  故障五:垂直轴负荷施加制动时下落
  原因:
  1、制动器顺序不良
  2、使用的制动器不合适
  欧姆龙变频器维修故障六:电机烧坏
  原因:
  1、负荷过大
  2、周围温度过高
  3、电机的相间耐压不足
  故障七:启动变频器时控制装置出现噪音/ AM收音机发出杂音
  原因:变频器的开关引起的干扰
  欧姆龙变频器维修故障八:变频器运转后漏电断路器动作
  原因:变频器漏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延长电缆线长度后泄漏电流会增加,一般每1m 电缆线约产生5mA 的泄漏电流。

  故障九:机械振动
  原因:
  一、机械轰鸣
  1、机械类的固有振动数与载波频率之间的共振
  2、机械类的固有振动数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之间的共振
  二、电机振动过大,不正常转动
  1、电机输出缺相
  欧姆龙变频器维修故障十:变频器停止输出,但电机还在转动
  原因:停止时的直流制动不足
  故障十一:电机起动时检测出OV/ 失速
  原因:起动时的直流制动不足
  故障十二:输出频率上升不到指令的频率
  原因:
  1、频率指令值在跳跃频率的范围内
  2、超出频率指令的上限
  欧姆龙变频器维修故障十三:控制机器电源OFF时的一瞬间电机转动
  原因:迂回电流引起的误动作
**来源于:工控家
如有西门子SIEMENS、发那科FANUC、施耐德Schneider、欧姆龙OMRON、ABB、三菱Mitsubishi、安川Yaskawa、艾默生EMERSON、力士乐Rexroth、伦茨Lenze、MOOG等工控电路板/变频器/电源/plc/编码器/制动单元/传感器/s伺服驱动器等维修需求请联系广州鑫锐海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易先生  联系电话:13922711806
公司网址:www.x-rh.cn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后山路22号305
邮箱:market@x-r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