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79 BLE例程-库

楼主(2020-01-07):
CH579蓝牙例程中有一个库文件,导致很多代码看不了也无法修改,以至于在移植到自己应用
上的时候有很多限制,不知道官方能否开放这个库的源码?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BLE底层的驱动代码,是不对外开放的。可参考EVT中的BLE库说明进行移植,有不清楚的可随时发帖询问。

网友B:
有LIB的话,是不是还对应的有一个*.H的头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LIB的话,是不是还对应的有一个*.H的头文件?

和LIB同一个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