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国产顶尖纳安级运放GS6044特点/规格书

楼主(2020-01-07):
Features
 Single-Supply Operation from +1.4V ~ +5.5V
 Rail-to-Rail Input / Output
 Gain-Bandwidth Product: 15KHz (Typ.)
 Low Input Bias Current: 1pA (Typ.)
 Low Offset Voltage: 2.5mV (Max.)
 Quiescent Current: 600nA per Amplifier (Typ.)
 Operating Temperature: -40°C ~ +125°C
 Embedded RF Anti-EMI Filter
 Small Package:
GS6041 Available in SOT23-5 and SC70-5 Packages
GS6042 Available in SOP-8, MSOP-8 and DFN-8
Packages
GS6043 Available in SOP-8 and MSOP-8 Packages
GS6044 Available in SOP-14 and TSSOP-14 Packages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GS6041 family has a high gain-bandwidth product of 15KHz, a slew rate of 4.5V/ms, and a quiescent current of
600nA/amplifier at 5V. The GS6041 family is designed to provide optimal performance in low voltage and low noise systems.
They provide rail-to-rail output swing into heavy loads. The 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 includes ground, and the
maximum input offset voltage is 2.5mV for GS6041 family. They are specified over the extended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25℃). The operating range is from 1.4V to 5.5V. The GS6041 single is available in Green SC70-5 and SOT23-5
packages. The GS6042 Dual is available in Green SOP-8, MSOP-8 and DFN-8 packages. The GS6044 Quad is available in
Green SOP-14 and TSSOP-14 packages.

Applications
 ASIC Input or Output Amplifier
 Sensor Interface
 Medical Communication
 Smoke Detectors
 Audio Output
 Piezoelectric Transducer Amplifier
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 Portable Systems

Pin Configuration

Datasheet:

网友A:
现在国内的小半导体好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的小半导体好多啊。。。。。

国产运放、LDO、DC-DC、ADC/DAC等,基本上白菜价。

手册上说GBW是15kHz,就很hign了,压摆率也低的可怜,失调电压也不算low,这就是nA级的代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产运放、LDO、DC-DC、ADC/DAC等,基本上白菜价。

手册上说GBW是15kHz,就很hign了,压摆率也低的可怜, ...

功耗微安以下带宽就没有高的。。

网友C:
为什么国产还要用英文?很多人本来理科很好,因为英文不行限制了发展。直接看中文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耗微安以下带宽就没有高的。。

所以说评价运放性能的重要指标。总是两个指标之比,例如速度和功耗比!而不是只看某一个,例如功耗!

看两者之比,用网络术语说,就是想让马儿跑的快,还想让马儿尽可能少吃草----理想情况下不吃草,这就是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国产还要用英文?很多人本来理科很好,因为英文不行限制了发展。直接看中文多好。 ...

用英文,显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不过datasheet中,有些英文错误,让公司形象拉低了。

典型的中国式英语。

另外,芯片测试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个芯片就测试了脉冲响应和下面的压摆率:

诸如PSRR\CMRR,噪声,频率响应、失调等众多指标就没测,单单购买仪器就是一笔开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英文,显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呵呵,帮他们纠正一下e文

网友E:
简单粗暴来说,就是一群装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英文,显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中国人能看懂,外国人不明白,好

网友F:
现在很需要输入阻抗几十T欧的运放,推荐一下。

网友G:
    价格和温度稳定性可以的话值得考虑,对了,还有批次稳定性。。。。

网友H:
没有噪声参数。

网友I(2020-02-08):
国产芯片与国外的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J:
微功耗,噪声也好不了,特别是热噪声

网友J:
就这几张曲线也叫顶尖,把圣邦往哪搁!

网友K:
比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