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准备和老爸一起自己装修房子

楼主(2020-01-07):
     快过年了,打算趁放假这段时间和老爸一起把家里的房子装修了。      1,是为了省点儿钱,自己买材料,准备和老爸一起吧家里的水电自己搞了了;
       2,是老爸搞了一辈子的水电安装了从来没跟自己家搞过,这次也算跟他提升点儿知识。
      在我的说服下,老爸终于答应了跟我一起搞水电。我是搞电的,搞了这么多年的电,不过一直是弱电,强电方面搞得少。不过最近一直在普及家用电方面的知识。年底了,貌似再过一段时间店子都不开门了,淘宝也不发货了。等我统计好了材料就等着下单,放假了就和老爸开始搞了,希望一切顺利吧,不要搞到最后烂尾了。
     群里的大虾们有没有自己搞过的,给点儿建议

网友A(点评):
不扰民吗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这些事情还是要专业的人来搞,如果你觉得你和你老爸够专业,完全可以自己搞。

插座的数量、位置、功率,电线的规格等等,都是有讲究的。

我的房子不用自己搞,精装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这些事情还是要专业的人来搞,如果你觉得你和你老爸够专业,完全可以自己搞。

插座的数量、位 ...

老爸搞了一辈子的水电了,虽然没搞过商品房的,不过对于水电专业程度还是比一般的水电工强不少。因为我现在住的就是找装修公司搞的,电用的真是糟心,好几次插座打火,找装修公司说,有问题再说。后来没办大我一个个撬开,一个个检测,发现线有的根本没拧紧。房间的就更不说了,灯烧了3个了,现在那灯时不时的会辣么闪一下,找装修公司,一直说我灯的问题,我真是无力吐槽了,灯的问题,会换了几个还是这个德性

楼主:
冒昧的问下大家,空开的问题,常见有两种,一种总开关是漏电保护,然后依次1p空开依次排开 ;二中总开普通空开,根据空能选择合适的带不带漏保。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把,大伙觉得哪种方式更安全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冒昧的问下大家,空开的问题,常见有两种,一种总开关是漏电保护,然后依次1p空开依次排开 ;二中总开普通 ...

个人认为总开关有漏电开关就够了,如果每个分开关都带漏电开关成本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总开关有漏电开关就够了,如果每个分开关都带漏电开关成本高啊 ...

一般的装修电箱的方法,其实陈本应该差不多,分开回路少一点,不分的话回路比较多

网友D:
我的新房子,装修公司搞的,很多插座我都自己拆开检查,重新拧紧螺丝。
配电箱也拧了一下,很多不紧的。如果自己不拧紧,时不时哪个电器就瞬间断电了。
后来还是出问题,冬天几个电器一起用就跳闸了,原来是上下2排空气开关,奶奶的,下面一排是接上面一排其中的一个空开,相当于下面一排就一个空开的容量。
最后还是自己处理的,并了几根电线才解决。

网友E:
父子一起装修房子,真幸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新房子,装修公司搞的,很多插座我都自己拆开检查,重新拧紧螺丝。
配电箱也拧了一下,很多不紧的。如 ...

我的也是啊,几次打火之后,所以插座拆开一个个拧一遍,有一次直接把净水器的插座烧糊了,打净水器售后,别人还以为是漏水引起的漏电,后来我拆开一看,线都是个松的。电箱就更坑了,很多线并在一个空开,后来还是自己没辙,自己买几个空开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父子一起装修房子,真幸福啊!!!!!
...

O(∩_∩)O哈哈~,瞎折腾下

楼主:
电的清单表:
电箱:强电1个   弱电1个
空开  漏宝(50A)1个  1P  10个
不带开关3排5孔插座  10个
不带开关5孔插座   19个
3孔插座 (16A)   8个
3孔带开关   2个
单控开关  2个
双开双控开关  12个
双开单控  2个
三开双控  1个
网口电视口接头 1个
插座槽   50个
插座槽 3排   10个
网线视频线   15m
排风扇  2个
扎带    1捆
电箱空开等买的是德力西、插座买的BULL的,全部在天猫旗舰店买的,总共耗资2k左右,管子那些准备去实体店购买。
话说天猫BULL旗舰店的老板真是小气,买了他那么多东西,一毛不拔,本来叫他换个赠送品,结果死活不肯给换。电方面的配件选了几天了终于陆续买齐了,就等老爸过来以及自己放假了

网友F:
我那年过年回家,几天的假期就是全献给老父亲的装修活了。

有些事自己干可能是最趁手的,方法上可以先咨询专业人士,避免弯路。

网友A:
节假日还是好好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