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推荐3.3V转1.2V芯片

楼主(2020-01-07):
可有3.3V转1.2V的片子推荐,500mA负载就够了。
线性电源更好点,给DSP供电的。

网友A:
LM1117就可以吧

网友B: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4310

楼主:
LM1117好像是要1.25V以上的,我这边给DSP供电,得1.2V。
估计LM1117内部是TL431吧。

楼主:
谢谢,不过是否有点大才小用,我用3.3V转1.2V,才500mA负载。
PMP11438可以到几安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4310

谢谢。这个是用开关BUCK,当然也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1117好像是要1.25V以上的,我这边给DSP供电,得1.2V。
估计LM1117内部是TL431吧。 ...

我就用过LM1117-1.2啊  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