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启动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0-01-07):
采用LM3478设计了一个12V输入24V/3A输出的升压电路,测试中发现:
1. 空载测试,线路全部连接好了之后打开电源,电源电压被拉低到5V,输入电流非常大,看上去像是短路了
2. 把Vin脚断开,先打开电源过几秒再接上Vin,短路消失输出正常
3. 恢复原有电路,将Isense电流检测引脚的阻值从10mR换成30mR,也能正常启动了,带载测试输入45.5W输出35W,转换效率在77%左右。

请问,启动失败是否和输入电压上升太慢有关系,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可以避免,保证稳定性和可靠性

楼主:
我尝试过几种办法都可以解决,但是没法做到定性分析,因为电容容值有精度问题,还受温度影响,如果批量的时候出现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行,这就不是做产品了,需要找到确定可靠的办法,目前确定的根因在软启动这里

楼主:
我看了下另一款芯片LM3481的资料,可能是对芯片启动做了改进,但是目前已使用LM3478做了部分批量了,再去更换芯片可能会耽误很多时间,所以想在目前的基础上去做改进

网友A:
用SD引脚做一个延迟启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D引脚做一个延迟启动吧。

没有这方面经验,是在电阻上并联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