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 pic pwm 周期与预分频设置。

楼主(2020-01-07):
现在晶振是16M,需要输出pwm频率100HZ,根据手册公式,算出来PR2 与TMR2预分频值超出范围了。1、手册公式:PWM 周期 = [(PR2) + 1] • 4 • TOSC •(TMR2 预分频值)

2、取PR2最大值255计算TMR2预分频值则到    1/100=(255+1)*4*TMR2预分频值/16M
3、得到TMR2预分频值=156.25. 而预分频值就只能选(1,4,16)。
4、根据公式 算除能输出的最小频率=16M/(256*4*16)=976.5HZ
像这种情况,不改变晶振频率的情况下,用自带的pwm模式能不能输出频率100HZ?

网友A:
你的计算中默认晶振频率就是系统时钟(Fosc, Tosc),没有做分频。
实际上可以通过设置分频寄存器,从晶振频率得到更低的系统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计算中默认晶振频率就是系统时钟(Fosc, Tosc),没有做分频。
实际上可以通过设置分频寄存器,从晶振频 ...

我的芯片型号是pic18f45k80,系统时钟图是这样的
分频好像只能是内部时钟分频,就算分频把系统时钟降低了,但是我指令的运行速度就下降了,这样跟降低外部晶振频率差不多的效果吧?

网友B:
K80系列的硬件做不到100Hz的,可以试试软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0系列的硬件做不到100Hz的,可以试试软件实现

现在打算不用自带的pwn模块,用一个定时器做中断,一定时间内进中断,端口置1.用做周期,用查询定时器寄存器与设定的数值做比较来产生占空比,拉低端口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