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x 弦波电机控制代码 V1.01

楼主:
A- : PWM0, 输出高时 MOSFET截止 ,  A+ : PWM1 输出高时 MOSFET导通, Hall_A 接 P40
B相  PWM23, Hall_b 接 P41
C相 PWM45, Hall_c 接 P42,    60度 Hall 信号
六路 PWM 同步起动, P1.2_AIN2接电位器调速
V1.01:   由PWMB2精确定位测电流时刻点,增加Hall信号超时功能,堵转会立即把电压降到很低。

这是三相 MOSFET 输出, 未滤波的电压波形

弦波驱动、单极性调制的电机端电压波形图

网友(2020-01-07):
给力,那个示波器毛刺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PWM怎么输出正弦波,奇怪,看看。

网友B:
这种控制方式有啥好处

网友C:
有点意思,竟然可以生产正弦波

网友D(2020-02-12):
完美的波形。

网友E:
在家学习电机中,没有开发板,只能用仿真玩

网友F:
我要搞个电机玩玩

网友G:
在家没事干,下载点资料。

网友F:
电机波形一定要纯。

网友H:
找到个步进电机,不知道好玩不

网友I:
下载学习电机控制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电机波形一定要纯。

是的,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波形完美。

网友K:
电机应用比较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