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无感FOC方案: 等幅变换还是恒功率变换

楼主(2020-01-07):
方案采用的是等幅变换。
等幅变换的好处是,向量的幅值是弦波的峰值。
Id=0时,Iq的设定值就是相电流的峰值,比如若设定 Iq = 10A,则相电流就是 10sin(wt),这样便于电流控制。
等幅变换,电压向量的幅值,就是相电压的峰值。
相电压,相电流都已知,若要计算功率,电压和电流的峰值相乘除2,就是一相功率,再乘3就是三相功率。

若要用恒功率变换,控制电流大小,就要总是换算, 不方便

楼主:
这样方便计算。

网友:
电压和电流的峰值相乘除2?
这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电压电流的波 是?

网友:
正玄波都是这么算?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很考研数学和算法

网友B:
要实际动手总结经验

网友C:
等幅变化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等幅变化是个什么概念。

有问题可以去原帖下提问,作者会回答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可以去原帖下提问,作者会回答问题的

好的,多谢。查了一下,等幅变化与等功率变换的帖,没看懂这两个概念。

网友E:
有没有文档,分享一下。

网友F:
这种操作思路能否控制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