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疑问

楼主(2020-01-07):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

以下公式70是什么数值呢,代表什么意义,MOS Id?我看了MOS规格书Id也不是70A,求解,附件是开关电源第三版截图,MOS规格书也上传了,求指导,
Cin = Ciss + (70 /10) Crss = 2000 + 7 × 200 = 3400 pF

网友A:
这个驱动电流算法是有问题的,你别被弄糊涂了。
驱动电流是按照Qg来计算的。I=Qg/t  ,这里,t=你设计的栅极上升下降时间,所有MOS管都有准确给出Qg参数,用栅极电容计算驱动电流因为米勒效应各管子不一样,同样的栅极电容管子,Qg可以差倍数以上。所以其结果是无法准确的,我们不会采用。

网友A:
以你MTH15N管子为例子。
假如你设计栅极上升时间=100nS。则充电电流=60nC/100nS=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