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51 产生三相 SPWM 波代码驱动 BLDC 转动

楼主(2020-01-07):
另外一个网站收费,我在牛堂找到了,分享过来。

楼主:
在 Nutiny_EVB_M451板子上测试此代码,PWM0 的六个引脚将输出六路 SPWM 波,经 RC 滤波后可得到三相正弦波。
若按文档中注释接个 60度 Hall 的 BLDC, BLDC会以 40% 的电压正常转动

2016-8-10 刚更新了代码,修正了一个计算错误,上个图

在 PWM0_0/PIN44,  PWM0_2/PIN46,  PWM0_4/PIN48 引脚上接个10K/1uF 阻容滤波,可得到以上波形。

网友A:
666,不知道怎么操作,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这种方式。

网友B:
六路是如何变成3个波,

网友A:
没用过这种操作,SPWM是跟PWM有啥区别

网友A:
SPWM(Sinusoidal PWM)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使用较广泛的PWM法。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SPWM法就是以该结论为理论基础,用脉冲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而和正弦波等效的PWM波形即SPWM波形控制逆变电路中开关器件的通断,使其输出的脉冲电压的面积与所希望输出的正弦波在相应区间内的面积相等,通过改变调制波的频率和幅值则可调节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频率和幅值。

网友A:
市场上使用的很多单片机都有生成SPWM控制波形的功能,该生成波形外接驱动电路即可驱动功率桥,达到逆变的目的。应该说,只要具有PWM模块和定时器模块的单片机都可以完成此任务。

具体实现即首先将正弦表赋值给数组。然后PWM波形发生模块每个PWM周期进入中断,在ISR中按照正弦表更改PWM比较器的值,依次循环即可

网友C(2020-02-12):
宝贵的资料。

网友D:
这个系列做电机控制非常容易。

网友E:
竟然可以控制大电机。

网友E:
具体用什么芯片驱动设备?

网友F(2020-07-01):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使用的很多单片机都有生成SPWM控制波形的功能,该生成波形外接驱动电路即可驱动功率桥,达到逆变的目 ...

你好,UVW三相需要三路PWM波吧,那这三路是需要相差12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