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M451 FOC 方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1-07):
本代码不仅配置好了PLL时钟,UART, PWM0 等, 而且写好了由 Vq 和 Vd 生成 SVPWM 的两个函数 。
M451 仅需 1.2 微秒就可以由失量 Va, Vb 和 Vdc, Ts 算出三路 PWM 的时间!
如果按代码中的注释接个电机,电机会按电压失量旋转。
若要实现电流失量转动,
1>, 测三相电流 Ia, Ib, Ic 算出 Id, Iq
2>, 由 Id, Iq 和 PI 参数算出 Vd, Vq
3>, 由 Vd, Vq 算出 Va, Vb,  本代码已实现
4>, 由 Va, Vb 算出三路 PWM 占空比, 本代码已实现

在芯唐 Nutiny_EVB_M451 板子运行,PWM0_0, PWM0_2, PWM0_4 引脚接 10K/1uF 阻容后,可测到如下波形

阶跃响应

过调制,提高电压利用率

网友A:
PPT在里面吗,下载看看。

网友A:
类似PID算法一样

网友B:
FOC-Field Oriented Control,磁场定向控制。

网友B:
FOC是Field Oriented Control的缩写
Franchise Offering Circular
FOC可作为Franchise Offering Circular的缩写

网友C(2020-02-09):
学习一下,如果可以仿真就好了,在家没设备。

网友C:
不知道如何给Proteus增加元件库。

网友D:
装备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