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 关于DMA的疑问

楼主:
DMA, HC, AC, RAM, ck

  最近开始调试HC32F030 DMA外设,发现官方手册介绍的相对简洁,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希望高手解答讨论:
1、手册中提出“块”概念,这个是为Block模式准备的吗?在Burst模式下没有传输间隙,这个“块”有什么作用,用来增加总数据量吗?

2、为使用硬件触发,必须是内核和外设主频一致?DMA的作用就是解放CPU,让外设之间搬运数据,为何有如此限制?

3、看了官方提供的例程,是RAM和RAM之间,或者外设到RAM的搬运,如果RAM到外设如何配置?比如有16个元素的数组,希望通过DMA从UART发送,可以实现吗?(下面的配置是不可行的)

网友A(点评):
外设到RAM / RAM到外设只能使用硬件块传输。详见下方4种传输模式对比。

网友A(点评):
DMA与外设进行交互时,一般BC都应设为0。以实现每触发一次传输一个字节/半字/字。

楼主(2020-01-09):
我怀疑我看了个假规格书,为啥HC32F030用户手册里的DMAC描述如此简单,你看的是哪个版本?我下载最新的V1.6,第15章直接是寄存器描述,对DMA本身功能的描述有些粗糙,你的截图部分我也没找到。

网友A:
030 新版的规格书还没有发布。你可以看 072 073 ,这里面的DMA章节改好了

网友A:
规格书,不断进化中。
请注意随时从FTP下载最新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不断进化中。
请注意随时从FTP下载最新的规格书。

好的,多谢,先看一下写个例程试试。但第2个问题是什么情况,为啥DMA和外设之间有工作频率的要求?ARM平台都有这个要求吗?还是华大的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先看一下写个例程试试。但第2个问题是什么情况,为啥DMA和外设之间有工作频率的要求?ARM平 ...

明显是华大的特色啊,没做好!

网友C(2020-06-29):
楼主,功能实现了吗?能分享一下工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