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中这三根线的代表啥含义?

楼主(2020-01-08):
EMC中这三根线的代表啥含义?

网友A:
分别代表不同的标准,CLASS A 标准相对低一些

网友B:
电子设备分为A类 和 B类   A类一般是家用电子设备  B类一般是医疗设备和工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分为A类 和 B类   A类一般是家用电子设备  B类一般是医疗设备和工业设备 ...

代表不同的标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表不同的标准吗?

A类一般是家用电子设备过Class A标准
B类一般是医疗和工业设备过Class B标准,Class B要更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A类一般是家用电子设备过Class A标准
B类一般是医疗和工业设备过Class B标准,Class B要更严格 ...

还有一根线呢

网友C:
图片上不是写着呢吗?margin
一般都要有5db的裕度才算有保险余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