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MOS驱动问题

楼主(2020-01-08):
请教一下,双MOS驱动是两个MOS共用一个驱动电阻好,还是分开两个驱动电阻好?
同时,两个MOS驱动时,使用一个RC吸收电路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A:
两个驱动电阻
使用一个RC吸收电路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B:
并联使用?

得看并联的mos情况

网友C:
双MOS驱动, 是并联, 是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