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势”...

楼主(2020-01-08):
电动势,是物理学(特别是电磁学)中的一个极为基础的概念。这应该是中学生就该掌握理解的东西。

楼主:
下面,看一段文字:

首先电动势一词是英文electromotive force ,英文的意思非常明确,电动势的本身是一种【力】,区别于机械力,机械力是作用在质量上的,这里的电动势是作用在电荷上的。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032-1-1.html

@e_007 :再如,力F和压强P,之间也是容易产生歧义的,压强跟本文的电动势,我看就很像么,就是个四不像哈
@e_007 :所以大家争论来去都似乎是对的,技术讨论本心是好的,不过争论可以,对事不对人为佳,争论可以提高加深大家对概念的认知.
@e_007 :但是又为什么误认为是力能,可能这个能量被一个因子除了,转换成另外一个中间单位,..所以只能看成像力又像能的东西,于是乎,给它定义个量纲或单位;就跟动量和动能还有力;其实都是可以来回转换;e=mv^2/2,p=mv;中间差别一个v因子;p=mv2==>ft=mv;因为p=fs=fvt么,所以本质上动量守恒就是动能守恒,这里的动量就是动能除了个v,产生,我们另外给了个量纲叫动量,道理类似.
百度似乎不是这么说的,说的更象是一种势能(个人理解:比如因为磁通量变化做功,导致非静电力积累储蓄成的势能,好比你把用力把弹簧圈卷起来...,它随时可以做功,只要封闭导线就驱动电荷运动产生电流,严格来说,我认为是一种势能;估计当时时代和科学技术如物理还进展中,没有比较好的词语来表达,..)

楼主:
原则上,非静电力所致“电势”都可归为电动势。

楼主:
有一种非常经典的起电机——Van de Graaff generator,其中的电动势就是与机械力有关。

楼主:
与电动势相关的可以有,1)机械能,2)化学能,3乃至电磁能(磁感应电动势)等。

网友A:
想起以前有一种很火的诗体叫 梨花体 ,你这帖子可以叫梨花贴。

想起
以前
有一种
很火的
诗体

梨花体
你这帖子
可以

梨花贴

HWM
其实,什么“体”都无所谓,要看内容。
HWM
你这个,倒是很有“梨花贴”的味道。

网友A:
电动势?几年前在这个版讨论过了吧。
细节我忘了,得晚上回去看笔记。

大概就是 电动势根本就不是电磁场中的电势,这个纯属翻译问题。电动势应该翻译为某电源。它可以等价到一个直流电源或者一个交流电源。

补:应该是电源的电压吧  总之,就是一个模型中外电源的一个概念

再补:电动势不应该单独出现,应该叫某电源的电动势,不是电磁场中的场量“电势”。

网友B:
给你俩一个月时间,都搞不懂这些概念的,即便按道理说,中学生就该懂的。

许多书上说化学扩散力、机械力等施加作用力做功,但是这个力是作用在载流子上的,而非电荷上的,后果是直接导致法拉第定律失效,即沿着闭合路径的EMF不再等于磁通链的时间导数了。

如果说学某个概念就是跑某本上背诵个定义就行了,那农村老大爷也能搞学术研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俩一个月时间,都搞不懂这些概念的,即便按道理说,中学生就该懂的。

哈哈 电动势的问题讨论了好几年 居然还没搞清楚

虽然电动势出现在电磁学的书上  但却不是电磁场的问题  这句话你能看懂么?
也就是如果用麦克斯韦方程(及其扩展辅助概念如电势 等)来描述电磁模型,就没有电动势这个东西。

有些人不懂的物理的概念、前提、条件、边界,眉毛鼻子一把抓,然后说里面有矛盾,混乱,还说物理定律失效!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电动势的问题讨论了好几年 居然还没搞清楚

虽然电动势出现在电磁学的书上  但却不是电磁场的问题  ...

你这个研究生没考上,说明数理功底差,调剂就没有意思了,最多是鬼混个学位而已,有名无实。

和你讨论些学术问题,如同拿个拳击套击打**,一点意思也没有,撤!

网友C:
电池和发电机就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研究生没考上,说明数理功底差,调剂就没有意思了,最多是鬼混个学位而已,有名无实。

和你讨论 ...

你的水平和人品也就决定了你认识的混乱 和 人身攻击。

参见老帖“同志们要小心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792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水平和人品也就决定了你认识的混乱 和 人身攻击。

参见老帖“同志们要小心啊!”

论水平,吹牛水平我比你低一个珠穆朗玛峰;学术水平比你高一个珠穆朗玛峰!
论人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方要首先公**我,那就是有仇必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水平,吹牛水平我比你低一个珠穆朗玛峰;学术水平比你高一个珠穆朗玛峰!
论人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

说我吹牛,你又拿不出任何事实,在你这种井底之蛙看来,井口之外的天空就是吹牛。

你是不是吹牛呢,请看你的这句“ 学术水平比你高一个珠穆朗玛峰!”,我到底是应该景仰你的学术水平还是应该景仰你的吹牛水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我吹牛,你又拿不出任何事实,在你这种井底之蛙看来,井口之外的天空就是吹牛。

你是不是吹牛呢,请看 ...

你这吹牛帖子,可谓俯拾皆是、罄竹难书,还要我给你找?

来个你自己承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吹牛帖子,可谓俯拾皆是、罄竹难书,还要我给你找?

来个你自己承认的:

真为你的理解力着急啊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人家在请教H大师,您掺和什么劲。平常都听俩人在讲,这会儿倒想听AD的讲解。 ...

我还好奇这个问题怎么又讨论了  我还奇怪呢  记的以前讨论过  原来是H跑到他的自留地看到了一个帖子闹起来了
我翻到了以前电动势那个帖子,我当时说“稍后公布答案,让答案先飞一会儿。” 但后来可能忘了,没公布。 翻到了我的笔记,截图如下:
不过下面这段当时描述有些乱,两三年,我自己都忘了,但大致能说明问题,感应电动势就是是放入涡旋电场中的导体两端产生的电压,这个导体对外是一个电源,其他懒得再做解释了。
下面只是我的笔记,有些人没必要口诛笔伐。

网友B:
老5要好好学学这些高论,离开这个论坛,你就再也学不到这些知识了,具有全球唯一性。

这篇小文,前言不搭后语,看的寡人是晕头转向:

要想获得研究生学位,起码发表1篇论文,这个写作水平,怎么发表论文,怎么获取硕士学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5要好好学学这些高论,离开这个论坛,你就再也学不到这些知识了,具有全球唯一性。

第一,我的笔记,这部分已经算很整齐完整的,其他还有更乱的,我这几年,已经写了二十几个工作笔记,累计三四千页,很凌乱很正常,平时只有我一个人看。这不是硕士论文,不是期刊论文,不是项目申请书,不是结题报告,.......
第二,你的解读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凌乱导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还好奇这个问题怎么又讨论了  我还奇怪呢  记的以前讨论过  原来是H跑到他的自留地看到了一个帖子闹起来 ...

楼歪了  先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我的笔记,这部分已经算很整齐完整的,其他还有更乱的,我这几年,已经写了二十几个工作笔记,累计 ...

1,笔记,估计是个工程师都有。

2,笔记可以乱,字可以草,但字乱神不能乱,最起码不能逻辑不通、前后矛盾。

3,对某个术语的理解,方法是查看文献,看看当初的作者为何这样说,这样讲。
而不是采用望文生义技术,根据汉语意思在那胡猜乱想。
【甚至有个高人,去查新华字典来理解电子技术术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整理一下

电动势首先是用来描述电源的,表征电源的能力,是电源最主要的参数,具体见定义,数值上 ...

中文的势有潜在的力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中文的势有潜在的力的意思。

物理上不要用潜在这么模糊的字眼,本来就是很明确的东西,中学物理上,典型的重力势能就是重力乘高度。物理上,绝大部分概念都是和力相关,但不是每个物理量都用牛顿为单位。

网友B:
模拟电路的确切含义,是把analog翻译成“类比”,粗略地讲,类比是知识传承、应用生出一门新学科的意思。

要想说清电动势是什么意思,必须实现理解经典力学中相关概念,因为电动势这个术语是类比而来的,不知道历史,就搞不清现在。

经典力学中,重力场对于质量为m的物体的作用,是让空间中的某个位置的物体有了势能,而且认为这个势能是储存在重力场中的。物体下落,势能减小,重力场中储存的能量也减小,场能的减小转化为动能的增加,场对物体做功为正。
反之,机械力推动物体向上运动,势能增加,场中的储能增加,场对物体做负功。
总之,重力的线积分是功。

现在把重力场换成电磁场,质量m换成电荷q,发生的场景几乎完全类似:
只不过施加于载流子上的作用力,也由重力换成化学扩散力、机械力等。

所以电动力这个术语是非常相像的。

既然是类比,两个事物就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就不能叫类比了,所以电动力的单位可以不是力的单位,并不是说名字错了。

网友E:
勢,盛力權也。从力埶聲。經典通用埶。舒制切 《说文解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物理上不要用潜在这么模糊的字眼,本来就是很明确的东西,中学物理上,典型的重力势能就是重力乘高度。物 ...

就跟势能一样的东西,潜在就是蕴含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笔记,估计是个工程师都有。

2,笔记可以乱,字可以草,但字乱神不能乱,最起码不能逻辑不通、前后 ...

我看了一下,我现在用word记到笔记29了,每个笔记基本在200页以上,这么看总共有五六千页了。像我这样记这么多的我周围没见过。

就算我这么凌乱的记,也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 我只要记下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想法,看到的好东西,以备哪天需要能快速想起来,用起来,电动势的问题上次考虑是近三年前,细节我已经忘了,昨晚我看了当时的笔记,能快速回想,并整理完成比较清晰的文字。

我笔记是给自己看的,我**记笔记是一件非常好,也很正确的习惯,帮了我很多忙。

网友E:
force的英英解释
1、violent physical action used to obtain or achieve sth
2、the physical strength of sth that is shown as it hits sth else
3、the strong effect or influence of sth
4、a person or thing that has a lot of power or influence
5、the authority of sth
6、a group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organized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7、a group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trained to protect other people, usually by using weapons
8、an effect that causes things to move in a particular way
9、a unit for measuring the strength of the wind

electromotive英英解释
concerned with or producing electric current

网友C:
因为有了汽轮----所以有了汽车-----有了汽油。
因为有了势能-----所以有了电动势。

网友B:
好,俺也来晒晒笔记=

电磁学的=

模拟电路的=

射频电路的=

网友B:
继续晒笔记,半导体理论部分,多图慎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俺也来晒晒笔记=

电磁学的=

除了特殊原因,我现在很少记纸质笔记,我用word六七年记了五六千页,用纸质根本记不了这么多。
word在记录、速度、保存、查找、丰富性上是纸质不能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特殊原因,我现在很少记纸质笔记,我用word六七年记了五六千页,用纸质根本记不了这么多。
word在记 ...

你们都是好的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特殊原因,我现在很少记纸质笔记,我用word六七年记了五六千页,用纸质根本记不了这么多。
word在记 ...

看你那笔记,基本上停留在大二水平,记10万页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关于电动势的讨论,怎么和百度上的雷同这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笔记,基本上停留在大二水平,太稚嫩了,记10万页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

你的字写得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笔记,基本上停留在大二水平,太稚嫩了,记10万页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

谢谢高看我了,一个水平比我高一个珠穆朗玛这么瞧得起我,我以为在这么高水平的人看来我的笔记只有小学水平,没想到居然能到大二水平!太让我震惊了。

在另一个帖子上,你高水平的英语让我知道ti等公司的很多运放手册上英语是错的!

网友B:
这个百度百科很有趣:

我一看说法来源是百度文库,打开文库一看是中学物理PPT:

北京四中这个PPT的问题在于,电动势的符号,和测试电荷的符号以及大小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F:
你两都是好工程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笔记,基本上停留在大二水平,记10万页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的笔记当然有很多摘录的东西  也有很多我自己的思考  这有什么问题?
对于电动势那段笔记主要还是我自己的思考和语言  如何雷同?

我笔记中直接摘录的东西一般都是斜体  我贴的那一段不是斜体

说那段笔记乱可以  说雷同不认同

我建议你还是先把数据手册中at问题说清楚,建议你给ti公司还有国产芯片厂家写信指出他们的错误,也能展示21ic用户的水准和风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笔记当然有很多摘录的东西  也有很多我自己的思考  这有什么问题?
对于电动势那段笔记主要还是我自己 ...

你要是感觉这样笔记有用,有意义,就继续记,别人管不着。

你和大师英文水平差,叫我找什么TI?我在原贴已经点评了:瞎子碰到聋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感觉这样笔记有用,有意义,就继续记,别人管不着。

你和大师英文水平差,叫我找什么TI?我在原贴 ...

哈哈 明明人家手册上用法没问题  你去装成懂英语  指点一番  没想到自己露出了红苹果。

我英语一般啊,我从没说我英语好啊,没整天批国产教材,胡吹国外教材。

哈哈,电动势,electromotive force,人家反复说了 not a force,这人电动势三字看不懂,去看英文,看到electromotive force就以为懂了,force! 好!就是力。 至于not a force 看不见,先去论坛吹个牛再说。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