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手提问】开关三极管当做单片机端口的开关

楼主(2020-01-08):
我最近在用51单片机,但是51扩展了外部RAM后端口不够用,所以想复用引脚。目前用ADS1110,作为外部adc芯片。怕驱动其他设备的时候给ads1110发送一些奇怪的信息会造成ads1110的混乱,而ads1110又没有使能端,所以想在SCL端口串联一个NPN三级管当做开关。具体我想如下图这么做。

不过我不太熟悉开关三极管,所以有以下一些问题。
1. 我的ADCCS也是接在单片机的端口上,P10就是单片机P1^0端口,三极管会不会把电流放的很大,烧坏ADS1110的SCL管脚。
2. 当P10为电平的时候,三极管能不能像理想通路一样,接通51单片机的开漏结构,拉低SCL的电平。
3. 我还需要R2这个上拉电阻么?
其实我用protues仿真过,仿真中如果P10是低电平时,SCL处就是灰色,高阻态。所以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更新:
其实问题我已经把adc芯片换成ADC0832解决了,不过还是想问一下,能不能把三极管当做一个电控开关使用。

网友A:
用电子开关吧

楼主:
我一开始是想用一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来接通引脚的,就像下图这样
然后转念一想,与其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为什么不直接当把它当开关用。
而且开关类的机械器件另一个的问题是触发时候会出现抖动。当然在我这个设计里抖动
是无关紧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是想用一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来接通引脚的,就像下图这样
然后转念一想,与其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

你看你的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的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继电器线圈接错了,忘了回来更新了。谢谢指出错误。

网友B:
把外扩RAM换成串行的吧。 串行接口的 FRAM、SRAM 都很容易买到。 8M字节的也只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外扩RAM换成串行的吧。 串行接口的 FRAM、SRAM 都很容易买到。 8M字节的也只要几块钱 ...

谢谢回复,不过不是更换RAM芯片的问题哈。我是想问我提出那三个关于开关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C:
用不着。
IIC有很强的抗总线竞争能力,只有SCL、SDA加上芯片地址对了、后续时序对了,才能正常通信,才能正常通信。直接用。